求大神推荐个稳压器件

楼主(2013-10-25):
12V锂电池,想稳定输出12V,用LDO器件可行吗,假如锂电池在11V时,用LDO器件能输出12V吗,看LDO大部分都是用降压,4.5-6v转成3.3V。

楼主:
最后选了一个12DC-12DC的模块,成本大大的增加了

网友A:
异想天开啊,LDO是啥意思啊
这个可能要用升降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想天开啊,LDO是啥意思啊
这个可能要用升降压方案

嘿嘿,知道了,最后确定DC12-DC12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4-09-18):
引用 楼主:
嘿嘿,知道了,最后确定DC12-DC12的电源模块。

最新的更换24V锂电池,改为DC24-DC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