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出现不该有的跳转

楼主(2013-10-25):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_change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led_change;

architecture fun of led_change is
signal cn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flip_led: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nt<=cnt+1;
    if(cnt=25000000)then
      flip_led<=flip_led+1;
      cnt<=(others=>'0');
    end if;
  end if;
  case flip_led is
  when "00000"=>led<="00000000";--0
  when "00001"=>led<="11111111";--1
  when "00010"=>led<="01111111";--2
  when "00011"=>led<="00111111";--3
  when "00100"=>led<="00011111";--4
  when "00101"=>led<="00001111";--5
  when "00110"=>led<="00000111";--6
  when "00111"=>led<="00000011";--7
  when "01000"=>led<="00000001";--8
  when "01001"=>led<="00000000";--9
  when "01010"=>led<="00000001";--10
  when "01011"=>led<="00000011";--11
  when "01100"=>led<="00000111";--12
  when "01101"=>led<="00001111";--13
  when "01110"=>led<="00011111";--14
  when "01111"=>led<="00111111";--15
  when "10000"=>led<="01111111";--16
  when "10001"=>led<="11111111";--17
  when "10010"=>led<="00000000";--18
  when others =>led<="ZZZZZZZZ";--
  end case;
  if(flip_led>"10010")then
    flip_led<="0000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fun;

以上语句仿真时从15直接跳到18,why?

网友A:
试试。。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_change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led_change;

architecture fun of led_change is
signal cn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flip_led: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nt<=cnt+1;
    if(cnt=25000000)then
      if flip_led/="10010" then
         flip_led<=flip_led+1;
      else flip_led<="00000";
      end if;
      cnt<=(others=>'0');
    end if;
  end if;
  case flip_led is
  when "00000"=>led<="00000000";--0
  when "00001"=>led<="11111111";--1
  when "00010"=>led<="01111111";--2
  when "00011"=>led<="00111111";--3
  when "00100"=>led<="00011111";--4
  when "00101"=>led<="00001111";--5
  when "00110"=>led<="00000111";--6
  when "00111"=>led<="00000011";--7
  when "01000"=>led<="00000001";--8
  when "01001"=>led<="00000000";--9
  when "01010"=>led<="00000001";--10
  when "01011"=>led<="00000011";--11
  when "01100"=>led<="00000111";--12
  when "01101"=>led<="00001111";--13
  when "01110"=>led<="00011111";--14
  when "01111"=>led<="00111111";--15
  when "10000"=>led<="01111111";--16
  when "10001"=>led<="11111111";--17
  when "10010"=>led<="00000000";--18
  when others =>led<="ZZZZZZZZ";--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library IEEE;

呵呵,可否告诉我为什么会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A:
信号flip_led在两个地方被赋值,且包含于 if 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flip_led在两个地方被赋值,且包含于 if 语句。。。。。。。。

谢谢,楼上正解。改完后确实是正常了,但不知道原程序为什么会正好在特定位置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