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传感器的屏蔽层接电源(5V)地好还是机壳地好?

楼主(2013-10-25):
首先电源地是指5V地,我的5V地与机壳没连接在一起的,设备出去后,机壳地线也不一定与大地真正连接了的。

我想传感器线的屏蔽层不接肯定不行,不接不妨干扰。

我打算接5V地,跟电源地连在一起。

网友:
接机壳,单端。

网友:
浮地系统接5v地,共地系统接机壳。

网友:
传感器系统一般是浮地,同楼上,接5V地。

网友:
俺也觉得应该接5V地。

网友:
屏蔽层就是机壳的扩展,应该接哪儿,你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