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滤波算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3-10-25):
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那个value_buf就付了一次值,如何求平均?

楼主:
我改了一下不知道这样是否还是“递推平均滤波法”:
uint ad_filter(uchar channel)
{
        /*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滤波初始化
        uint value_buf[N];
        uchar count;
        uint sum=0;
        uchar i=0;
        for(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i++]=MessAD(channel);
                        sum+=value_buf[count];
                }
        return (sum/N);
}

网友A:
已 i++ 过了

网友:
sum += value_buf[c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 i++ 过了

那就给value_buf赋过一次值啊。。。

网友B:
对不起, 只有平均没有滑动.... 顺手贴一个刚刚写的硬件测试代码吧

后面的判断是用在buffer不满是也能出有效数字, 因为我的系统滑动时间达到了3秒, 不能让这三秒不出数或者出无效数. 坏处当然是需要做除法,影响速度, 如果都视着满buffer处理, 直接移位即可
            oldDat = temp[iter];
            temp[iter] = readD;
            iter = ++iter%32;
            sum = sum + readD - oldDat;
            if (len<32)
            {
                len++;
            }
            readD = sum / l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 只有平均没有滑动.... 顺手贴一个刚刚写的硬件测试代码吧

后面的判断是用在buffer不满是也能出有 ...

的确,我该之后的程序只是平均,没有滑动。。但是楼主位的程序看起来真的不对,原帖如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ad%2B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 只有平均没有滑动.... 顺手贴一个刚刚写的硬件测试代码吧

后面的判断是用在buffer不满是也能出有 ...

他这个滑动貌似是先进先出原则,看您的程序,貌似不是啊。。

网友:
我有个自己写的滑动滤波,要看看不

网友:
for(k=0;k<10;k++)//将待排序数据传入排序缓存
    {
        sort_buff[k] = Motor_U[k];
    }
    data_sort(sort_buff);  //调用数据排序程序
    Motor_V = (sort_buff[1]+sort_buff[2]+sort_buff[3]+sort_buff[4]+
               sort_buff[5]+sort_buff[6]+sort_buff[7]+sort_buff[8])>>3;  //计算母线电压

//----------------------------------------------------------------
//数据排序程序
//----------------------------------------------------------------
unsigned int data_sort(unsigned int sort_buff[10])
{
    unsigned int  swap_data;
    unsigned char j=0,k=0;

         for(k=0;k<=9;k++)             //数据排序
         {
            for(j=k+1;j<10;j++)
            {
                if(sort_buff[k]>sort_buff[j])
               {
                 swap_data  = sort_buff[k];
                 sort_buff[k] = sort_buff[j];
                 sort_buff[j] = swap_data;
               }

            }
         }
    return sort_buff[10];
}

网友C:
干脆贴出来,滑动排序,去极值,然后取平均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我该之后的程序只是平均,没有滑动。。但是楼主位的程序看起来真的不对,原帖如下:
http://www.am ...

sum = value_buf[count];//?????弄成+=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我该之后的程序只是平均,没有滑动。。但是楼主位的程序看起来真的不对,原帖如下:
http://www.am ...

我也是先进先出的, 看temp[iter], 在转圈. 缓冲区其实可以理解为32成员的环形. 刚被替换的位置iter要转一圈才再次轮到.
只是求和的时候偷懒了下, 利用上次的和,直接运算了两个元素. 坏处就是你要上带符号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先进先出的, 看temp, 在转圈. 缓冲区其实可以理解为32成员的环形. 刚被替换的位置iter要转一圈才再 ...

我刚看懂,原来头12次的函数执行读取的值都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贴出来,滑动排序,去极值,然后取平均

我觉得还是楼主位的程序比较简单哈。。。去极值在这个语句value_buf[i++] = get_ad();后面加上判断即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看懂,原来头12次的函数执行读取的值都是不对的。。。

嗯, lz位开机会逐渐逼近. 所以我写了个变长的, 缓存多少个就计算多少个, 理解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lz位开机会逐渐逼近. 所以我写了个变长的, 缓存多少个就计算多少个, 理解出数据 ...

贴得代码太少了,没怎么看懂哈。。

网友(2019-09-13):
引用 网友C:
for(k=0;k>3;  //计算母线电压

网友(2020-07-01):
最近正要给AD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