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关机的快捷键有吗?

楼主(2013-10-25):
在搜索引擎上找过,都说没有win7系统不同xp,没有关机重启的快捷键。
但是,上一次修电脑的时候看到别人用了。
当时忘了问,按那个了。

网友A:
拔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池

或者拔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池

网友B:
笔记本长按电源键可以吗           貌似记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长按电源键可以吗           貌似记得可以

那个不叫快捷键

网友C:
1 "桌面"上按Alt-F4, 再回车

2 或者自定义快捷键, 执行命令 shutdown -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桌面"上按Alt-F4, 再回车

2 或者自定义快捷键, 执行命令 shutdown -s

一直用ALTRUN,可以编辑很多快捷键,能提高效率无数倍!共享给各位坛友。

网友E:
我的快速做法是按win键 然后点键盘光标键右键 最后回车 三个键依次按下 速度快点就行 不用担心系统反应不过来说 其实系统已经处理了 只是系统的ui特效没显示而已 这样基本看不见屏幕有动作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桌面"上按Alt-F4, 再回车

2 或者自定义快捷键, 执行命令 shutdown -s

谢谢啊,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快速做法是按win键 然后点键盘光标键右键 最后回车 三个键依次按下 速度快点就行 不用担心系统反应不过 ...

以前老用这个,但是不靠谱,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关掉了没有,尤其是机子卡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ALTRUN,可以编辑很多快捷键,能提高效率无数倍!共享给各位坛友。 ...

谢谢啊。

楼主:
答案在7楼。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复制粘贴可以编辑吗?

网友F:
电源键啊,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键啊,按一下

答案在7楼。

网友G:
高灿健 发表于  2 小时前
引用 网友F:
电源键啊,按一下
答案在7楼。...

可以设置成按按电源键关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设置成按按电源键关机啊

这个太慢了,而且不方便。

网友H(2014-04-28):
有  WIn+右键+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  WIn+右键+回车

答案在7楼。

网友:
"win"   "->"  "enter"   1s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键啊,按一下

正解。我笔记本、公司电脑都这么关

网友:
写了半天的代码忘记保存了,直接用连续技关机了

网友:
不错,挺好的方法!

网友:
樓主你連Alt+F4都不知道,還好意思說自己在用Windows?

网友:
笔电不在旁边,截了个台式机的图,只要设置下,使用电源按钮还是很方便的。

对于那些设计上电源按钮容易不小心碰到的笔电,设置修改下就可以避免误碰电源
按钮关机的状况了。

xp的关机方便,win,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