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电路板被客户不小心接成380V,郁闷了

楼主(2013-10-25):
设备是三相5线的,卖给客户,有时候客户火线零线会接错,
导致原本输入工控板的220V,变成输入380V,导致变压器烧坏,设备故障。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放置接错把变压器烧坏,
我仅在变压器输入端接了个保险丝保护,但是不起作用,保险丝虽然烧了,但是变压器也烧了。
不知道大家这方面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直接用380V变压器,接两根相线取电。。。

网友:
压敏电阻啊

网友:
压敏电阻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工业的从来只做380的,就算用到220v.也是内部用BK控制变压器自己变。你去过现场太少了,现场能分清ABC的都是超级大牛级别。

网友A:
ABC分那么清楚,接线的人又不是测量仪表,哪分得清啊

网友:
三相五线是怎么接的,求赐教

网友:
只能说活该了,搞了十多年380V的设备,从来不用220V的变压器,有时候必须用220V的开关电源也用变压器从380V变成220V

网友:
这个叫接地故障。如果没有空载功耗要求,做变压器的时候可以要求变压器能承受1.9倍额定电压。一般可通过热敏电阻来保护

网友:
真是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 施工人员的  学习了

网友:
变频器一般上电上到150伏以上主板就工作了。

网友:
看这意思需要假设客户没接零线

网友:
电压器功率打不打。要是10W以下的话,可以考虑试试供电表的变压器,一般电表的变压器都是满足1.9倍输入不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C分那么清楚,接线的人又不是测量仪表,哪分得清啊

不是ABC相,多少领导岗位,决策几十万人命运的人,拼音都不会打,短信都不会发,用商务王手机就是这些人的标志

网友:
如果自己单位很牛逼的话,可以重申必须按操作规程来接线,否则损坏责任由对方负责
如果自己单位不牛逼的话,由变压器出一路220v也并不费事了

网友:
直接用380的就行了啊,

网友B:
防止过压就是用保险丝或熔断电阻加压敏电阻. 先接保险丝, 再接压敏. 一过压, 保险丝或电阻就断了.

网友:
3相5线 没有N线的嘛,

网友:
可以在变压器前面串个热敏电阻

网友:
没给详细使用说明吗?

网友:
应该按380v设计,就是三相四线,单相接地是,也有根号2倍的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过压就是用保险丝或熔断电阻加压敏电阻. 先接保险丝, 再接压敏. 一过压, 保险丝或电阻就断了.  ...

很厉害的刚觉

网友:
如果你的设备使用环境不会出现380V,那是用户的责任。

明显三相五线制涉及到了380V,就应该考虑用户随意或者现场分不清380V和220V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过压就是用保险丝或熔断电阻加压敏电阻. 先接保险丝, 再接压敏. 一过压, 保险丝或电阻就断了.  ...

这个好像非常好用,不过查了一下压敏电阻,不知道选什么的好。

楼主: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设备刚卖出去装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设备是刚卖的,基本来说得给客户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所有操作起来相当麻烦。

网友:
此贴的所有方法都值得学习!收了

网友C:
买我的电源吧,输入是AC180V-AC540V。
随便客户怎么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我的电源吧,输入是AC180V-AC540V。
随便客户怎么接!

这么牛逼啊,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逼啊,价格几何?

价格真没优势,基本是4-10倍。
一般地方用不上,寿命>10万小时,防水,防雷。
属于皮厚耐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我的电源吧,输入是AC180V-AC540V。
随便客户怎么接!

太牛B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非常好用,不过查了一下压敏电阻,不知道选什么的好。

220V通常使用 471K的比较多,  板子耐压低的话也可以用361K, 压敏的直径看你的pcb空间, 越大越好, 最好能有20D471K或以上.

网友E(2013-11-26):
引用 网友A:
ABC分那么清楚,接线的人又不是测量仪表,哪分得清啊

弱弱的问一句,ABC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ABC啥意思?

哦,懂了,刚才百度了一下,三相五线,哎,学的东西都忘了

网友:
什么设备,非得用变压器供电?
用开关电源,就没这问题了,宽范围供电的开关电源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通常使用 471K的比较多,  板子耐压低的话也可以用361K, 压敏的直径看你的pcb空间, 越大越好, 最好能 ...

361?
找死啊

253V交流峰值就有360V
这个压敏极容易坏的

220V场合471是最低限,一般选681

网友:
471太大了,选用431或391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过压保护啊

网友(2013-12-29):
压敏不好选,我还是在直流端加稳压二极管保护,过压换保险和稳压二极管OK

网友(2015-01-15):
选用宽电压的开关电源

网友:
做设备的能用380V变压器就尽量不要用到零线.我的经验就是用了零线就是自找麻烦.

网友:
晕哦,反正你都用变压器了,干嘛不直接是380v变压呢?工厂很多地方零线并不为零呢。

网友:
用380v变压器,另外进线处加个相序保护继电器和主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