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版STM32F030最小系统

楼主(2013-10-25):
刚焊了块STM32F030F4P6的板子(目前最便宜的STM32芯片),没有任何外围元件,PCB直接用现成的SSOP20转接板,某宝上几毛钱就能买到。
另外需要再找一个带3.3v电压的USB转TTL板(普通5v电压的可能会烧芯片):15脚接地,16接3.3v,17接Rx,18接Tx。
最后1脚(BOOT0)和4脚(NRST)杜邦线短接。其实是利用NRST内置上拉给BOOT0正电压,这样启动时就进入ISP模式了。
最后用Flash Loader Demo即可烧写程序。

网友:
不错,比直接按别人的规格来做的,有创意多了

网友A:
楼主能做的在袖珍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做的在袖珍些吗?

可以考虑做一个STM32版本的Digispark。

网友:
不错,好小啊,有空关注这个片子了。

网友:
030多少钱买的

网友B:
3.5元 16kflash 4kram 12bit_adc很不错啊

网友C:
这也叫最小系统 ? 我看到的就是毛片, 好歹你得点个灯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叫最小系统 ? 我看到的就是毛片, 好歹你得点个灯什么的吧

我一般就是用串口调试程序,有了串口就什么都能做了。比如写个程序接受串口指令,按指令做各种动作,这样可以非常灵活地测试这块芯片的各种性能。
转接板是双列直插的,所以也可以插在面包板上,随意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元 16kflash 4kram 12bit_adc很不错啊

比很多8位芯片还便宜的32位ARM有木有!

网友D:
030说最便宜的是0.32$,问过ST,说这个价格要拿不难。

030的Flash说只有1000次擦写,实际应该超过,不过会有风险。想用的话用05x系列来代替开发。

网友:
在自己做个st-link v2

网友:
其实,应该做成兼容某种  DIP 封装的其它mcu更好,可以做兼容替代实验!

例如 DIP40的 51  ,PIC16f、、mega16   神马的,,,

网友E:
楼主,我也这样做了,就是没搞明白如何烧程序,看了你的,明白了。
不过,要不要加复位电路,
还有,如何用SWD方法调试,请楼主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030说最便宜的是0.32$,问过ST,说这个价格要拿不难。

030的Flash说只有1000次擦写,实际应该超过,不过会 ...

是的,STM32F030 ST 官方发言就是0.32 USD,算上3个点的货代带国内也就2元RMB,
现在主要是量还没爆发,运作的贸易商还不多,明年中旬淘宝样品价格应该可以到2.3元,批量应该倒2.1元。
让我们拭目以待,STM32F030 将是续STM8S003之后的又一颗耀眼的良心MCU。

网友:
标记一下,太爽了。

网友:
还是喜欢5块钱的STM32F100C8T

网友:
如果阿莫打样没有进入整顿状态……

我宁愿直接画块PCB。。。

网友:
STM32F030F4P6   这么便宜啊  还以为是 STM8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这样做了,就是没搞明白如何烧程序,看了你的,明白了。
不过,要不要加复位电路,
还有,如何用 ...

NRST有内置上拉,所以没有复位电路也能用。实在要复位就直接插拔连3.3v或者地的杜邦线。因为是乞丐版一切从简,对不起观众了。

按照数据手册上引脚定义连上应该就可以了。比如030就是SWIO接19脚,SWCLK接20脚。地、电源、复位找对应针脚插上。
不过我土人没用过SWD,你要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STM32F030 ST 官方发言就是0.32 USD,算上3个点的货代带国内也就2元RMB,
现在主要是量还没爆发,运 ...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
准备申请个样品玩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B:
3.5元 16kflash 4kram 12bit_adc很不错啊

淘宝没得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没得卖的??

有的,搜stm32f030。

网友:
比stm8主要就是贵一倍,快10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的,STM32F030 ST 官方发言就是0.32 USD,算上3个点的货代带国内也就2元RMB,
现在主要是量还没爆发,运 ...

虽然说ST不再会继续发展STM8S系列的,但我相信ST很难在一年内将030做到你说的价格,毕竟这样自己打自己,对ST没意义,而且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当然不是台湾的MCU比,那不是ST MCU成本能进入的市场。

ST目前在做的和提供的新的系列产品其实是在丰富它的产品外设和应用覆盖面,比如STM32F3xx系列,ST说它们未来会与10x系列同价,你信吗?还有马上要出的052xx 带USB/CAN的系列,还有M0+。

搞不明白ST当初干嘛不直接上M0+,和M0比,成本没差多少,还解决了低功耗的问题。

网友:
虽然说ST不再会继续发展STM8S系列的,
----------------------
这是  路透社  的哪来的消息?,,,有点怕怕 ,,呵呵

网友:
怕啥,不发展又不是不是生产,在8S的Roadmap中,没看到新的产品,它已经很成熟了。不过8A倒是多了很多物料。STM32没有车规的版本,相一致的只能是Power PC,和Freescale的一样。

8S的性能和它现在拥有的外设,还需要增加什么呢?上去,拼不过自家的M0,下去搞不过台湾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0说最便宜的是0.32$,问过ST,说这个价格要拿不难。

030的Flash说只有1000次擦写,实际应该超过,不过会 ...

LZ好像很了解ST。敢问LZ有他们经销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4-03-27):
很小巧的,好喜欢,不错,顶一个。

网友H(2014-05-19):
引用 网友B:
3.5元 16kflash 4kram 12bit_adc很不错啊

我现在问到的价格是2.2RMB含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问到的价格是2.2RMB含税

2.2 ?真的假的啊。。。

网友:
价格比较诱惑人的

网友:
廋客户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问到的价格是2.2RMB含税

供应商名单是否能提供一个,这个强烈要求啊!

网友(2014-07-05):
2.2 这个价格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说ST不再会继续发展STM8S系列的,但我相信ST很难在一年内将030做到你说的价格,毕竟这样自己打自己, ...

老帖子了,今年来回复一下,
2013-10-25 我预测
“STM32F030 ST 官方发言就是0.32 USD,算上3个点的货代带国内也就2元RMB,
现在主要是量还没爆发,运作的贸易商还不多,明年中旬淘宝样品价格应该可以到2.3元,批量应该倒2.1元。
让我们拭目以待”

目前是7月上旬,还算年中吧,现在淘宝样品价格就是2.37,所以鄙人根据以前在ST  业务系统混迹经验预测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下面是淘宝的图片

ST 说的话还是很掷地有声的,人家说了0.32USD 的 M0, 这个价格就是大家都能买的(MOQ,一般是1K pcs 左右的价格),不像其他家的说了那么钱,然后要超大批量才能拿到这个价格(100K 以上)。
其实STM32F030F4 ,在2013年年底,就有代理2元RMB在出货了 (不含税,交国内),只是当时ST估计管控还比较严格,贸易商也还没有去关注这颗料,所以当时淘宝价格都在3元的天价。

网友(2014-08-20):
这个芯片不接外部晶振直接使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SPI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啥时候能推出QFN20封装的?

网友:
果然是乞丐版,简直太寒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元 16kflash 4kram 12bit_adc很不错啊

现在FLASH都 这么大呀

网友:
原理图 有没? 谢谢

网友:
是挺小的

网友(2014-09-22):
这个 太生猛了。。

网友:
m0+跟m0有啥区别来着??

网友:
要用串口 不知道内部晶振行不行?

网友:
不错,现在想搞一个小芯片来试一下

网友:
真便宜,调试有串口足够了

网友:
强大 记号下

网友(2014-11-06):
可以用一般的串口烧录程序?

网友:
很小巧的,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啊

网友(2015-05-06):
STM8比stm32 难用一些,20p的stm32 还是很有杀伤性的

网友I(2016-08-11):
按照楼主的做了一个,但是死活无法用isp烧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按照楼主的做了一个,但是死活无法用isp烧录

这个板子我自己也做了好几个,现在都是用自己写的 SWD GPIO 模式灌程序进去。
ISP 也试过。我看了看楼主的接线,貌似少了个 AVCC 接在 5 pin 上。对我自己
的实验来说少了那个 AVCC ISP 就起不来。就是 AVCC 要接 3.3v。

另外要注意 STM32 的 bootloader 串口是用 8E1,不是最常见的 8N1. 如果是自己
写脚本程序刷的需要配置正确。不然那个校准位老是出错。

网友:
也有一块,这个还是比较好学功能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我自己也做了好几个,现在都是用自己写的 SWD GPIO 模式灌程序进去。
ISP 也试过。我看了看楼主 ...

用自己写的 SWD GPIO 模式灌程序进去

啥意思,比jlink好用?我现在想把swd,swc用起来,有好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自己写的 SWD GPIO 模式灌程序进去

啥意思,比jlink好用?我现在想把swd,swc用起来,有好方法么?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814-1-1.html
就是这个帖子里讲的,我自己写了个 GPIO 访问 swd 的。
我以前是用 STLink 的。先在有些开源的可以不用全部
自己写,CMSIS 有个 DP-AP 项目有 swd 访问代码。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不错,比直接按别人的规格来做的,有创意多了

网友:
这个IC价格是不错

网友(2016-11-01):
引用 楼主:
NRST有内置上拉,所以没有复位电路也能用。实在要复位就直接插拔连3.3v或者地的杜邦线。因为是乞丐版一切 ...

也就是说不用复位了,我也想在小地方使用。

网友:
好设计   很有创意

网友:
找个ram 大点的,配制成内存运行, 也就不在乎那1k 寿命了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I:
按照楼主的做了一个,但是死活无法用isp烧录

我也试了下stm32f030f4的ISP,结果也是不行的???
请问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2019-06-19):
和楼上一样的困惑

网友:
为什么选这个乞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