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频率计,如何整形成稳定方波?

楼主(2013-10-25):
频率是20HZ---5MHZ
用stm32的捕获定时器测频率
LM119高速比较器输出的方波不是很稳定,测出来的频率有时候不准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器输出来的方波?stm32的高电平是3.3V,用74F系列的TTL好像不行

网友: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网友A:
是按照芯片手册上的应用电路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照芯片手册上的应用电路接的吗

不是。手册上的应用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2020-07-09):
一般是用74F系列进行整形
考虑施密特触发器,74F14,两个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