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运算 *10000,数据老溢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25):
啥不说,上图

而 *100000都不会谥出,就在10000出问题

试了下用浮点型数据也是一样,谥出

程序调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这问题,,,仿真一下,吓了身汗,不知道我做出去的产品有没有用到这种 *10000

楼主:
为什么错误出现在*10000 其它点十万,百万的都没问题,就一万有问题,并且在40000以后就不对了

目前解决方法,只有在乘 10000这个点上 强制转换成 10000L

网友:
a5=5*10000;
改写成:
a5=5;
a5*=10000;  试试

正规的写法应该是:  a5=5*(unsigned long int)10000;

网友:
原因不是很显然么?
C51里面的int是2个字节,10000是int类型,4*10000还是int类型,但是溢出了就是。

楼主:
上面意思是不是说,我这个10000 决定了,我这4*10000 5*10000 6*10000 7*10000 8*10000 9*10000的数据类型都是int型 所以有谥出,应该是7.8.9谥出才对啊

而如果*100000, 100000是long int 所以,9*10000数据都是long int 不会谥出

网友A:
这个Bug都是你自己的C语言水平不够造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以第一个错误为例,在C语言里面常数不加l、f限定的话一律按照int类型处理(8位单片机int一般是16位宽,32位机是32位宽),而且常数的运算在编译阶段已经被优化了。
a4=4*10000与a4=40000完全等效,40000的16进制是0x9c40,
也就是a4=0x9c40,注意0x9c40这个16位宽的int型常量最高位是1,也就是负数,而a4是32位宽的long类型,根据符号位扩展,a4被赋予的值是0xffff9c40,也就是你看到的4294941760。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ug都是你自己的C语言水平不够造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以第一个错误为例,在C语言里面常数不加l、f ...

非常感谢啊,学习了! 看来平时自己用的时候都太随意了。。不规范的写法, 搞不好程序里就隐含的这种致命的Bug

网友:
不过单片机一般都使用unsigned 类型吧?

网友:
真相大白,c语言任重道远

网友:
我只使用unsigned型 ,自己判断有没有溢出。

网友:
对Keil C51平台不熟悉酿成的血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意思是不是说,我这个10000 决定了,我这4*10000 5*10000 6*10000 7*10000 8*10000 9*10000的数 ...

int16_t 的数据范围是-32768~32767,4万就已经溢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16_t 的数据范围是-32768~32767,4万就已经溢出了。

那为什么100000没溢出?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今天才得明白,看来c路甚长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100000没溢出?

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发现10w超出了int但没有超出long,便用long存储。

从编译器设计者的角度来看,10w不能用int存储是很容易发现便处理的,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用long来存储它;而1w*4溢出处理的问题,我们注意到1w和4都没有超出int的范围,而是相乘之后的结果超出了,一是编译器比较难以发现这方面的错误,二是可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C语言规范里面对类型提升已经做了规定,2个int类型相乘的结果还是int类型,编译器这样处理逻辑上说得通。能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就就要看使用者的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发现10w超出了int但没有超出long,便用long存储。

从编译器设计者的角度来看,10w不能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3-11-27):
学习了,试了下定义一个unsigned int类型变量TEST并赋值为10000,这时4*TEST结果没溢出,看来只对常量运算才会出现在这样的结果

网友(2014-04-15):
int16_t 的数据范围是-32768~32767,4万就已经溢出了。

网友(2016-04-22):
学习了,感谢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ug都是你自己的C语言水平不够造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以第一个错误为例,在C语言里面常数不加l、f ...

受教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重新看了c99标准的书就极少出这种问题了。然而现在最新的是c11标准......

网友:
10000要写成10000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