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ARM9 遇到的问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0-25):
大神么 指点一下啊

我只是用J-linkv7 的驱动安装在keil目录下的 Segger文件下替换掉原来的文件即可。
驱动在3楼

网友A:
想干嘛,问什么?
帮你翻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干嘛,问什么?
帮你翻译吗

不是啊  翻译我会。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啊。  我用的JlinkV7  keil是4.72的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