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TA0设计得很RZ

楼主(2013-10-26):
如果要TA0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波,不用中断,不用软件干预,根本就不行,完全是废材

网友:
撸主的具体用途是什么?

网友:
没见过哪个单片机不用软件干预就可以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网友:
看不懂LZ说什么~~~~~

网友:
楼主你是要用dma吗?

网友:
何弃疗  楼主大大

楼主:
TA0,TA1,TA2共3个口但只有TA1和TA2能输出可变脉宽的PWM,因为要输出可变的PWM脉宽必须使用CCR0作PWM的周期设定,所以TA0就不能输出可变脉宽的PWM,不是废材是什么呢?TI完全可以多加一个设定周期的寄存器,不至于废材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TA0,TA1,TA2共3个口但只有TA1和TA2能输出可变脉宽的PWM,因为要输出可变的PWM脉宽必须使用CCR0作PWM的周期设 ...

你的要求多也不能怪人家单片机差啊,80C51还没有PWM呢,你也不能说人家是废材吧,要pwm多的可以选择别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