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中发送人号码,信息怎样提取?

楼主(2013-10-26):
接收到短信,怎样提取发送人号码和信息内容呢?比如收到:
:"SM",1
AT+CMGR=1

+CMGR:"RECUNREAD","13100000000",,"13/10/26,00:34:30+32"
A1=15,A2=20;B1=20.6,B2=37.2;FLAG=TRUE

OK
我的做法是根据"来定位信息,第5个"到第6个"之间的内容为发件人的号码,第8个"之后到换行符之间为信息内容。算法如下(所有变量都以定义):
——————————algorithm begin——————————
for( i = 0; i < length ; i++ ){
    if( RecieveBuff[i] == '\"' ){
        num = num + 1; // num 记录"的个数
        continue;
    }
    if( num ==5 ){
        if( RecieveBuff[ i ] >= '0'  && REcieveBuff[ i ] <= '9' ){
            PhoneBuff[ j ] = RecieveBuff[ i ] ;
            j = j + 1 ;
            continue;
        }
    }
    if( num == 8 ){
        if( RecieveBuff[ i ] != 0x0d && RecieveBuff[ i ] != 0x0a ){ //换行符
            MessageBuff[ t ] = RecieveBuff[ i ] ;
            t = t + 1;
            continue;
        }
        else{
            break;
        }
    }
}

PhoneBuff[ j ] = '\0' ;        //添加结束符
MessageBuff[ t ] = '\0' ;    //添加结束符
——————————algorithm end——————————
但是这样检测的数据有误,错误是Phone和MessageBuff都是空的。
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你们有没有类似的参考算法?

网友A:
直接跳过头,我的方法是去SIM存储区读数据,读完就删除,未读短信头都是固定的,直接跳过取数据

网友:
设置 AT+CNMI=0,0,0,0,0

网友(2014-05-02):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过头,我的方法是去SIM存储区读数据,读完就删除,未读短信头都是固定的,直接跳过取数据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