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功能的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3-10-26):
我想使用三极管搭建一个电路实现可控硅的功能。即有一个低电平就断开电源,且不再恢复。由于成本要求上不了可控硅,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A:
D触发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触发器电路?

是可以。低成本嘛,PCB板上可能塞不下一颗电路了!

网友B:
RS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触发器

PCB板上塞不下了!电路的话,领导需要考虑货源。三极管之类的要方便些!

网友C:
自锁,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关键是你外部需要控制是什么电路?直接替代可控硅估计有问题,正反向耐压、电流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板上塞不下了!电路的话,领导需要考虑货源。三极管之类的要方便些! ...

RS触发器是一种电路结构

你可以用三极管搭,最基本的是两个与非门,也就是两个三极管加些电阻

PS:加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锁,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关键是你外部需要控制是什么电路?直接替代可控硅估计有问题,正反向耐压、电 ...

外部需要控制的是信号,电流不是问题。电压的话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触发器是一种电路结构

你可以用三极管搭,最基本的是两个与非门,也就是两个三极管加些电阻

这个可以,我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LZ的意思  成本?

小电流的话,TO92封装的单向可控硅MCR100-6很贵么?

请问该如何用 MCR100-6 达成  一个低(或高)电平就   " 断开 "    电源,且不再恢复

我也曾经有此问提 , 但一直没想通  , 求解惑 , 谢谢 .

最好是能适用于 DC  且不须熔断 Fuse 的.

网友:
NPN+PNP 2个三极管,下管基极加大的限流电阻,这样就容易关闭的。
或者单向可控硅用MOS管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关断是不能用可控硅的

类似这样的,适当变形或加驱动

嗯  感谢回覆  我还是想不出该如何简单的用 SCR 断开电源 ,

只知道用 GTO, Gate Turn- off Thyristor  可达成 , 以前电力学课本上写的 ,

可这 GTO 貌似都是大颗螺丝外型 , 大电力用的 , 找不到 To-92 以下的体积 ,

用三极管的方法以前课本上有写 , SCR 就是 PNPN 结构 , 硬是要断开也是有办法 ,

要在 K 极加负向电压 , 那可复杂啦 , 我干脆用 Relay 来断开.

还有 : 每次都要把目光从你头像移开 , 严重谴责令我底裤发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