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模拟DAC电压输出-PID仿真贴

楼主(2013-10-26):
为了学习PID是怎么回事,特别做了此仿真,呵呵, 也可以说是<如何让PID的值转换成PWM的占空比>!

本人之前对PID一点都不懂,此贴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学习经验!呵呵, 菜鸟贴,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拍砖!

此仿真采用的是PIC单片机, 由P1A引脚输出PWM,经过RC滤波后输出电压,AN0  ADC采样

先贴图吧!
PID算法是用的AVR: AVR221: Discrete PID controller 中的源码
//VFER = 2.048v, 10位分辨率(1024),设定稳压电压是1.024v

在此做几点说明:
1、设置P 、 I 、D

/*! \brief P, I and D parameter values
*
* The K_P, K_I and K_D values (P, I and D gains)
* need to be modified to adapt to the application at hand
*/
//! \xrefitem todo "Todo" "Todo list"
#define K_P     9.00
//! \xrefitem todo "Todo" "Todo list"
#define K_I     0.1
//! \xrefitem todo "Todo" "Todo list"
#define K_D     0.02

2、PID 方法调用

            //512-设定值
            GL(pid_Controller(512, adc_vlue, &pidData)); //VFER = 2.048v, 10位分辨率(1024),设定稳压电压是1.024v

3、ADC采样周期及PID控制周期

ADC 每100us采样一样,采用中位值滤波法
PID每1ms转换一次

最后........
上源码:

楼主:
下面是两种常见算法的PID仿真图表:
#ifndef __PID_1_H
#define __PID_1_H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PID;

extern void PIDInit(PID *pp);
extern double PIDCalc(PID *pp, double NextPoint);
#endif

#include "pid_1.h"
#include <string.h>

void PIDInit(PID *pp)
{
    memset(pp, 0, sizeof(PID));
}

double PIDCalc(PID *pp, double NextPoint)//这里是位置式算法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偏差=设定值-返回值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项, 偏差和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微分项  上一次误差-上上一次误差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

#include "pid_1.h"
#include <string.h>

void PIDInit(PID *pp)
{
    memset(pp, 0, sizeof(PID));
}

double PIDCalc(PID *pp, double NextPoint)//这里增量式的算法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积分
    dError =pp->SumError-2*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比例项
            +pp->Integral * pp->SumError                    //积分项
            +pp->Derivative * dError                        //微分项
    );
}

网友A:
看了你的PID模拟DAC,现在自己也想做个。是这样的,我想通过单片机PWM去控制输出电压,恒定在一个值,比如输入14-19V,控制输出恒定在13V,通过单片机去读取输出电压。用你的方法可以实现吗。硬件的话就是采用简单的MOS管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PID模拟DAC,现在自己也想做个。是这样的,我想通过单片机PWM去控制输出电压,恒定在一个值,比如 ...

增量式PID算法

以这个为关键词搜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量式PID算法

以这个为关键词搜索就行了

o,只要理论上可以实现,方法我自己可以搞定的。反馈值就是采样输出电压,这样设定值与采样值比较,应该就可以实现了吧

网友:
好帖,很容易就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PID模拟DAC,现在自己也想做个。是这样的,我想通过单片机PWM去控制输出电压,恒定在一个值,比如 ...

可以!

网友:
增量式PID算法

网友:
好久没碰着这个了

网友:
谢谢楼主,正需要pid呢

网友:
请教
仿真有较大过冲是因为采集速度与PID速度快的原因么?

楼主:
一是反馈速度,二是P的值

上图就是减小了P的值,过冲明显小了!

当然,采用何种算法也是一个因素, 以上所得的结果都是软件仿真的结果,目前我还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此帖很好。
提醒楼主,告知大家,仿真文件是在 Proteus 的哪个版本下建立的,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7.8sp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是反馈速度,二是P的值

上图就是减小了P的值,过冲明显小了!

这个过冲更小吧。

楼主:
是呀,你用的是上面的算法吗?
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过冲更小吧。

呵呵!很不错,请把调节的过程共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很不错,请把调节的过程共享一下!

哈哈,我不懂C,没动代码,随便改了一下电路参数而已。

网友:
楼主的仿真文件版本是 Proteus ISIS 7.8sp2。
没有安装 7.8sp2 及其以上版本的网友,只要把下面的 Pic16ex.dll 模型文件复制到你的低版本(例如7.5sp3)的 MODELS 文件夹中,即可运行楼主提供的仿真文件 Demo.dsn 了。

下载 Pic16ex.dll.rar 压缩文件后,不要解压!!
去除 .rar 扩展名,即是 Pic16ex.dll 模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不懂C,没动代码,随便改了一下电路参数而已。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7.8sp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量式PID算法

以这个为关键词搜索就行了

呵呵,没有用,看了下,PID参数太难调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很好,正想学习

网友D(2013-11-29):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两种常见算法的PID仿真图表:
#ifndef __PID_1_H
#define __PID_1_H

楼主,你这块增量式的算法有问题吧,,,微分项那块应该是此次误差-2*上次误差+上上次误差。。

还有你返回的值应该加上次计算出来的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块增量式的算法有问题吧,,,微分项那块应该是此次误差-2*上次误差+上上次误差。。

还有你返 ...

你的位置和增量都混乱了吧:

网友:
过冲过大,可能是C5-10uf的滞后最用太强了,,把那个C5去掉过冲就应该小了。。

楼主:
那两个PID算法是在本坛上找的,拿来就用,没有细研究过,也没有做过相关项目,只是想了解一下PID是怎么回事而已!

网友(2014-03-12):
学习看看!!!!!!正好需要

网友(2014-07-15):
楼主的pic16f1827是用哪个版本的MAPLAB环境?

网友(2014-08-25):
待会儿用stm32f103试试看,这会儿主要需要外围滤波电路。

网友(2015-08-10):
学习看看!吸收一下

楼主(2017-11-15):
今天终于用上PID了,调节电机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用上PID了,调节电机输出功率。

效果如何,少年

楼主:
满意,和仿真结果基本一样。只是PID参数有点修改

楼主:
#define K_P     1.0
//! \xrefitem todo "Todo" "Todo list"
#define K_I     0.01
//! \xrefitem todo "Todo" "Todo list"
#define K_D     1.0

实际运行还行,用于空气净化器电机驱动,来控制电机运行时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K_P     1.0
//! \xrefitem todo "Todo" "Todo list"
#define K_I     0.01

用的楼主的代码和仿真文件?

网友(2018-10-09):
温故而知新

网友:
刚好需要研究下PID,很好的资料,收藏先,谢谢楼主

网友(2019-06-21):
一直响学习下PID,留个记号。

网友(2020-01-04):
这个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不用PID,点空比与电压成正比的。

网友:
哪儿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Proteus ISIS 的?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好好学习下!

网友(2021-04-26):
pwm DAC最高精度能到多少呢?搜了下没找到定论,看看有没有高人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