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思卡尔芯片PE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26):
最近我们公司也在试用飞思卡尔的KL0系列,初次接触PE,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特别是一些初始化代码。但是IO的使用上就多有不便,我要独立操作多个IO口,不但要手动添加多个COMPONET,而且会生成很多文件,也造成资源上的一些浪费。

楼主:
另外感觉生成的代码上可靠性还达不到工业级,例如一些生成的代码会有while死等晶振稳定或等待外设响应等,这中间没有超时报错。

网友:
我用着还行,生成的都调过了。
GPIO那个可以用bit field啊,不用加很多components.

网友:
PE就是用来配置寄存器初始化的,可以比较一下按你的理解配置出来的和PE生成的有什么区别,加深对寄存器的理解,逻辑代码还是自己写的好。

网友A:
楼主反映的问题没错,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反映的问题没错, 楼上说的很对.

您好,我用PE配置了大部分的初始化代码,后来加了一个功能模块没有PE配置,需要开中断,声明中断函数之类的工作,这些该怎么加入?希望是加入后再打开PE,不会被原来PE配置的功能所冲掉。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用PE配置了大部分的初始化代码,后来加了一个功能模块没有PE配置,需要开中断,声明中断函数之类 ...

添加不用PE配置的模块没有问题的,方法也与IAR和Keil相似,在FRDMKL25Z例程代码中的TPM_demo就添加了不用PE配置的模块,
你不妨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添加不用PE配置的模块没有问题的,方法也与IAR和Keil相似,在FRDMKL25Z例程代码中的TPM_demo就添加了不用 ...

在哪里找例程代码?能添段代码上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添加不用PE配置的模块没有问题的,方法也与IAR和Keil相似,在FRDMKL25Z例程代码中的TPM_demo就添加了不用 ...

我初始好了模块,中断函数也写好,需要手动将中断函数名填到中断向量表中吗?

网友:
找到了,PE有一个独立的中断始初componen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反映的问题没错, 楼上说的很对.

请问一下,MC9s12xs128芯片如何使用PORTE作为输入口,设置了方向寄存器,也设置了上拉电阻,可是还是出问题,请您指教。

网友(2013-11-25):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MC9s12xs128芯片如何使用PORTE作为输入口,设置了方向寄存器,也设置了上拉电阻,可是还是出问 ...

你好 请问你的PORTE口输入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能描述下该口外部电路怎么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