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带有压力传感器温度漂移补偿接口的芯片?

楼主(2013-10-26):
请问有没有带有压力传感器温度漂移补偿接口的芯片?我只用接个PT100上去就可以自动对压力传感器的温漂进行补偿?

网友:
TI和MAXIM都有,PGA309 MAX1457 1459 之类的。不是自动的,压力传感器每只温度漂移各异,需要根据测试结果对应进行补偿。以上两个厂家的是专用芯片,主要用于做两线制电流输出的传感器,其实自己用单片机编程补偿也比较好,省去不少时间,把上面几芯片了解深入也是要花费些工夫的。

楼主:
谢谢。
一方面想了解这些芯片,另一方面想知道究竟怎样来补偿桥式压力传感器的温漂。

网友:
压力传感器的温度漂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零点信号的漂移,另一个是灵敏度的漂移。补偿的原理只要把PGA309的文档仔细看看就会找到答案,简单的说,压力传感器温漂的补偿是建立在漂移有规律,有重复性的基础上,和非线性补偿类似,原理主要就是拟合或者说拼凑的方法,一是用硬件,运放加反馈来抵消温度变化;二是用软件,预先测出温度变化的曲线,实时检测压力和温度值,根据温度曲线做加减或者拟合运算。这方面的资料太多,根据自己需要采取灵活的方法。 如果只要明显减小温漂但不追求计量级的精度可以很简单,如果需要在目标温区内达到很高的精度则需要下些功夫,首先补偿点数需要足够多,传感器本身也要非常稳定才行。

楼主:
硬件,运放加反馈来抵消温度变化,这怎么解?

网友:
把温度变化量引入放大环节,温度变化和温漂引起的压力信号变化相互抵消。即是做出一个可变增益的放大器,增益由温度控制,和压力随温度的变化成负反馈,这种电路调试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谢谢。我们现在想做一个微压差变送器,压差在2.5kpa,由于微压差传感器的温漂最大是正负3%,而我需要变送器输出能达到5~10pa的温漂。现在看看,感觉PGA309好像还不错,不知道这是不是比较便宜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