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报价,求助!

楼主(2013-10-26):
朋友介绍了一个活,是他朋友公司的一个项目,要做一块控制板和一个电脑软件。
控制板主要是控制几个机械动作,判断机械装置状态,还要采集两组数据发送到电脑处理。用串口就可以了。
软件主要是控制下面的机械结构各种状态,接收串口数据和显示机械状态,将数据记录成文件,最后分析数据出曲线和报告(PDF)。
本人用的是C#编写软件,基本已经完成,控制板也已经做好并和软件调试成功。
这个设备的核心就是这个板子和软件,机械部分很简单,具说这个设备在市场上的价格是10W+
现在不知道该报价多少给他,请各位朋友给参考一下,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
既然卖10W;
你就要20~30w。

网友A:
一次性卖断产权,20W,30W都有点低啊。。

网友B:
没谈好价格就开工,有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谈好价格就开工,有魄力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早点做好就早点做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卖断产权,20W,30W都有点低啊。。

我也想着最好是一次性买断,我把所有源码和电路都给他。

网友:
就算没谈好价钱就开工了,只要原始资料在你手里,就不怕。。。。

网友:
一口价50W,不接刀

网友:
既然是朋友就更不要客气的平方,,,如果是  掴企  就更不要客气的的立方!

网友:
这个 2w 比较公道的

楼主:
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此类事情,能给个指导性报价?

网友:
3W比较合适。

网友:
擦 是机器设备10万多啊。。。。。。。。。。。
又不是你的软件10万多。。。。
价格看工作量和难度吧

网友:
3W合理   然后分一点给你朋友

网友:
无论多少,分20%-30%给你朋友

有舍才有得啊

网友:
3W显然太少了。10W左右是比较科学的。不过也要看对方的心理价位。
你不应该来这里问,应该问你的朋友多少价位合适。

网友:
估算一下你花多少时间,然后多少钱一天,然后再加上点自己的知识产权费什么之类的.
很多时候,你想一口吃掉一个兔子,可他会考虑这个难度也不算大,在街上找个人都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