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的普通I/O口如何模拟I2S总线?

楼主(2013-10-26):
如题,想驱动PCM1781做单通道输出一个固定的正弦波信号,采用I2S总线的方式,请问如何模拟?

网友:
自己找 软件SPI 代码

楼主:
这个好像与SPI不同的

网友A:
速率太高,时序要求太高,模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太高,时序要求太高,模不了的。

只输出一个通道,可行吗?输出频率不高,达到1K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输出一个通道,可行吗?输出频率不高,达到1K就可以了。

不建议用这个DAC,太折腾了,一定要用这个的话,与其花时间研究模拟I2S这个还不如换个带I2S的MCU,例如STM32。
非要折腾的话,建议也不要用I2S,改用16位右对齐格式,BCK和LRCK由定时器产生,SPI配置成从机模式,同时将BCK送进SPI的SCLK,LRCK送进SPI的CS,然后MISO接DAC的DATA,这样才能保证时序的一致,并从右声道输出单声道的音频。
还有,PCM1781的SCK要和单片机同步,不能用独立的晶振,SCK的频率和采样率也有对应关系,具体看手册说明。
如果可以换DAC,应该选择可以工作在主模式的型号,这样DAC可以产生BCK和LRCK时序,还是把这两个信号接到单片机的SPI上,就不需要占用单片机定时器了,DAC也可以有自己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DAC,太折腾了,一定要用这个的话,与其花时间研究模拟I2S这个还不如换个带I2S的MCU,例如ST ...

谢谢版主的回复,请问这个芯片的TEST脚和ZEROA脚外围如何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输出一个通道,可行吗?输出频率不高,达到1K就可以了。

SCLK的频率=2×采样频率×采样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请问这个芯片的TEST脚和ZEROA脚外围如何做?

没用过,手册有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手册有写的吧。

看不明白,E文太水。

网友:
再次膜拜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E文太水。

TEST脚接低电平或悬空即可,ZEROA脚是检测到1024个采样的0数据就输出高电平,两个都悬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LK的频率=2×采样频率×采样位数。

像我以上的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i2s 对时钟要求非常严格 你还是换个dac吧 音频dac不是那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s 对时钟要求非常严格 你还是换个dac吧 音频dac不是那么好用的

主要是这个DAC的失真度比较小,别的DAC失真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