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量分配空间问题

楼主(2013-10-26):
我用的芯片是MC9s08ac16,程序中有一些全局变量,如下图红色框中的变量定义
如果我不手动分配存储位置,则会出现变量覆盖(地址空间重合,仿真实发现的)现象,造成程序不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楼主:
float v_sound_1 @ 0x500, v_sound_2 @ 0x504, v_sound_aver @ 0x508, wendu @ 0x50c;
float m_weight @ 0x510, o_cencent @ 0x514, o_cencent_filter[10] @ 0x518;
float flow @ 0x540, flow_stat @ 0x544, flow_filter[10] @ 0x548;
float o_cencent_max @ 0x570, o_cencent_min @ 0x574;

INT8U tube_dir @ 0x578;
INT32U len_of_tube @ 0x579;

INT8U MWL_offset_n @ 0x57d, MWM_offset_n @ 0x57e, MWH_offset_n @ 0x57f, MWN_offset_n @ 0x580, MWN2_offset_n @ 0x581;
INT8U MWL_offset_p @ 0x582, MWM_offset_p @ 0x583, MWH_offset_p @ 0x584, MWN_offset_p @ 0x585, MWN2_offset_p @ 0x586;

INT16U len_offset @ 0x587;
float last_cencent @ 0x589, last_flow @ 0x58d;

楼主:
Freescale的8位机真的很鸡肋,还搞出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来,版主这么多都回答不上来,失望!

网友: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上午主要是搞新的活动没有关注你那里. 我想和你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你将变量分配了地址以后编译就不出错,一切正常了.是这样吗? 如果不指定地址就会出错,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能不能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我在我这里具体编译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编译都不会出错,但如果不手动分配变量地址,变量就会override。因为工程不是用来练习的,所以不方便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都不会出错,但如果不手动分配变量地址,变量就会override。因为工程不是用来练习的,所以不方便上传。 ...

哦.那这样的话,我这里就不太好重现.不过你可以比较一下两个工程的map.看看是不是有的代码占用了你的变量的地址.

网友:
是不是有没有使用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