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LPC1768的SPI和SSP0功能是否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3-10-26):
已经做了电路板,突然发觉说明书的SPI处有个这么一句话:
“Remark: SSP0 is intended to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for the SPI interface, which is included as a legacy peripheral. Only one of these peripherals can be used at the any one time.”
我的SPI口用的是P0.15~P0.18引脚,SSP0口用的是P1.20~P1.24。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尽管引脚不同,但是也不能同时使用这两种功能?
TMD,板子要废了。

网友:
据我了解,您可以使用ssp0和SPI端口,但是你得解决与SSEL引脚的冲突。有一种变通是用GPIO引脚做片选功能。

网友:
据我了解,只要你的外围接口能出来,SPI和SSP口是完全可以独立使用的,当然如果IO冲突没办法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
我用过了,SPI给595送数,SSP0读SD卡,蛮好的,没发现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不可能有问题啊!

楼主:
NXP写这段话,是个什么意思?我这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