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AD程序,换不同的脚,如何实现程序不重复(汇编)

楼主(2013-10-26):
小弟用EM78P458对四个18b20进行温度检测,分别用P60、P61、P62、P63进行,但是程序是一样的,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只用变换一个某个变量,就可以用同一段程序检测四个脚上的18b20 ?
义隆好像是只能定义一个寄存器,而不能定义某一位吧?  目前我是复制四段检测18b20的程序,四段的区别就是在进入程序的时候先定义对应的P6x口为输入,然后开始检测。

网友:
话说18B20不是一个口能连N个么- -
LZ的要求的话,定义一个读IO口的宏,然后替换那个宏实现复用吧

楼主:
可以用一个口连多个18b20,感觉程序有点烦,而且IO口有多,所以就想到用4个IO口各测各的,但程序却遇到这个麻烦。  如果是一个寄存器可以用一个宏来定义,可是一个IO脚,不知道怎么定义也!
好像没有: 0x20  equ  P60  这种定义法吧

网友:
比如数据寄存器是R
然后#define READ_DAT ((R&0x01)!=0)作为读第一个IO口数据
要第二位就&0x02

网友(2013-12-22):
做个子程序调用。

网友:
一个一个检测不就得了,先P60,读取完后检测P61,以此循环,对了,P60是单总线的结构,也就是说一个IO口上可以接很多歌18B20,只要知道每个18B20的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