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老师帮助。用ATmage16进行双机TWI通讯时,怎么也调不好

楼主(2013-10-26):
我用两个ATmage16进行简单的双机TWI通讯时,一个发送,一个接收显示。但数据传送不正常,怎么也调不好。苦恼。
在不接从机SDA线时,产生非应答时地址和数据之间有一个尖脉冲,不知什么原因,如何解决?非常期盼您的解答。

在接上从机SDA线时,产生应答时这个尖脉冲又到了数据应答和停止位之间,不知为什么,如何解决?非常期盼您的解答。

主发的代码如下: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TART         0x08//启动响应状态码
#define RE_START      0x10//重启启动响应状态码
#define MT_SLA_ACK    0x18//MT模式地址响应状态码
#define MT_DATA_ACK   0x28//MT模式数据响应状态码
#define MR_SLA_ACK    0x40//MR模式地址响应状态码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MR模式数据无响应状态码
#define MR_DATA_ACK   0x50//MR模式数据响应状态码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小括号内赋值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花括号内定义语句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TWEA)
#define sentnoack() (TWCR&=~(1<<TWEN))
#define writebyte(x) {TWDR=(x); TWCR=(1<<TWINT)|(1<<TWEN); }

#define TWI_addr 0x78
uchar array[]= { 0xC0,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段码表

uchar iicwrite(uchar wdata ,uchar address)// TWI发送
{
uchar a;
a=0;
TWBR=100;
//TWSR|=0x03;
start();
wait();
if(TWSR&0xf8!=START)//响应码等于0x08继续
a= 1;//错误返回,判断错误为1
/*
writebyte(TWI_addr)//发送芯片地址加写,我们定义了0x28为芯片地址
wait();//等待
if(TWSR&0xf8!=MT_SLA_ACK)//状态码等于0x18继续
a=2;//错误返回,判断错误为2
  */
writebyte(address);//写入数据绝对地址

wait();//等待------次处在图上产生一个脉冲,怎样消除?

if(TWSR&0xf8!=MT_DATA_ACK)//状态码等于0x28继续
a=3;//错误返回,判断错误为3

writebyte(wdata);//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wait();//等待
if(TWSR&0xf8!=MT_DATA_ACK)//状态码等于0x28继续
a=4;//错误返回,判断错误为4

stop();
return a;
}

void delay_us()
{
int us;
us=0;
while(us<100)
us++;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k;
for(i=0;i<ms;i++)
    for(k=0;k<1141;k++);

}

void init()//8位LED端口设定,及TWI端口设定
{
  DDRD=0xff;
  PORTD=0xff;
  DDRC=0xff;

}

void show(uchar data)//数码管显示数组值
{

DDRA=0xff;
PORTA=~BIT(0);
DDRB=0xff;
PORTB=data;

}

void main()
{
  uchar i,k,j;
  i=0x78;
  init();
while(1)
   {
      for(k=0;k<9;k++)
         {
          j=array[k];

          PORTD=j; //8位LED显示数组值
          show(j); //数码管显示数组值
          iicwrite(j,i);//TWI发送数组值

          delay_ms(500);
         }

    }

  }

楼主:
按照博客园BitArt的建议一步一步的调试查看TWSR的状态,终于调好了,今天太高兴了。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