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构成的条件

楼主(2013-10-27):
为什么只有容抗和感抗相等时,才能构成谐振,出现容性和感性为什么就不能,求各位大神讲解

网友:
电容 ,频率越高越容易通过,
电感,频率越高越难通过,

网友:
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楼主自己代公式算算

网友:
放大倍数大于1,相位差180度!

网友(2013-12-09):
谐振定义是在电压或者电流达到最大值时候RLC电路称为谐振电路。所以当容抗和感抗相等时,只有阻抗,此时电流值科最大,所以只有在谐振点的时候才有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