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的EMC总线速度问题?

楼主(2013-10-27):
LPC4357为自己做的板子,EMC总线为内核的二分频。测试EMC总线速度最高到了90M。在96M的情况下,读写有时出错,进入了硬件错误中断。根据勘误手册,在二分频的情况下EMC不能超过100M。但是我的在96M的情况下不稳定。不知道有没有测试过这块的。可否分享一下测试数据和相关的配置代码。多谢!

楼主:
虽然本论坛用这颗芯片的不多,把在别的论坛的讨论结果和一些测试新情况在这里罗列一下,如果有朝一日解决了问题,也好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 我在内核与EMC位二分频的时候。对整个SDRAM区域做了读写操作。 以32位方式的指针来读写整个SDRAM的区域,可以通过测试。 以16位方式的指针来读写整个SDRAM的区域,有不同情况的随机错误。 以8位方式的指针来读写整个SDRAM的区域,直接出现死机的情况,仿真情况下出现场无法停止M4内核的错误,退出仿真环境。

这个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是AHB总线的BUG问题?

网友A(2014-04-22):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发现闲置一段时间不用的内存区域会发生数据丢失问题(比如把一个内存区域全部写1,过一会就会有一部分变为0),也经常发生hard fault的情况。另外,读取sd卡之后,再写sdram也会发生hard fault。更换sdram芯片也没效果。也许降低sdram频率是否能好一些。朋友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发现闲置一段时间不用的内存区域会发生数据丢失问题(比如把一个内存区域全部写1, ...

感觉是你自刷新(充电)的参数没有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