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器与电脑USB相连,开关电源炸。

楼主(2013-10-27):
大家好,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图中的开关电源能输出15V,5V,3.3V。其中3.3V为单片机电源,单片机程序下载为JTAG口,当JTAG仿真器不接电脑USB接口时,板子电源正常。当JTAG仿真器(USB接口)与电脑的USB一连,开关电源就炸(有时是保险丝炸,有时是开关芯片炸);另外,当JTAG仿真器USB外壳(地)与电脑USB接口的外壳(地)接触时会有火花。我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麻烦大家帮忙分析,谢谢,非常感谢。
(原理图中变压器有误,但实际不是这样子)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两个地的电位差有多少?

网友B:
补充楼上:直流跟交流都量一下。我曾经开了一个贴讨论笔记本电脑的USB铁壳有没有必要接大地,看来你也中招了。。当时烧了2片cyclone iv,购买2个笔记本电源了。。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像呀!

网友C:
把三插中间接地的弯到一边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楼上:直流跟交流都量一下。我曾经开了一个贴讨论笔记本电脑的USB铁壳有没有必要接大地,看来你也中招 ...

你好,我测了下冷地与热地的电压差,直流为0.2V左右,交流为3V左右。当JTAG仿真器的USB铁壳与电脑USB铁壳接触时,直流电压为:150V左右,交流电压为139V。请问我电路图问题在哪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两个地的电位差有多少?

你好,我测了下冷地与热地的电压差,直流为0.2V左右,交流为3V左右。当JTAG仿真器的USB铁壳与电脑USB铁壳接触时,直流电压为:150V左右,交流电压为139V。请问我电路图问题在哪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三插中间接地的弯到一边不用.

我把中间那的大地去掉,或者是与冷地接在一起,问题没解决。谢谢你。

网友:
楼主使用的时候先把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拔掉,就不会炸了。。。。。

有可能是电源的地和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的地之间有电位差。。。

网友:
隔离吧,很危险的。开关电源挂问题不大;我见过好多烧主板的

网友:
c2、c3、c4都拆了试试

楼主:
现在把电源三插的那个接地线与冷地(低电压侧地)相连,电源还是用三插,结果是这样子:冷地与热地单压差为140V左右。JTAG仿真器的USB接口与电脑USB接口外壳接触没有火花了(两个地压差不变),但是我还是不敢把仿真器插入电脑USB接口(这星期为这问题烧了四个单片机,N个保险管,炸了7,8响)。请问,100多V压差多吗?

网友:
有时,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GND与外壳间有一个串联RC,有的电源供电孔内的地线与零线是通的,结果你懂的

网友D:
你的地线看来并没有真正接到地上!要不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直接拉一条地线到地上就不会了!你现在的地应该就是热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地线看来并没有真正接到地上!要不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直接拉一条地线到地上就不会了!你现在的地 ...

不好意思,没太明白怎么接,是交流三插那个地与弱电(3.3V)的那个DGND地相连吗

网友:
USB外壳与电脑插座的地线是通的。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
从图中看没有直接的短路,只有抗干扰电容够成微电流通路.
插USB的干扰使电源损坏.
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计算机USB的外壳与三插的地线相连,关键是USB中5V的地也与外壳相连。而我设计的电源中弱电部分的地没有与三插的地连接,结果就导致了:不接USB接口时开关电源的热地与冷地间电压为0,而与USB接口相接时就有100多V电压,这个电压足够将我的单片机击碎,也会将我的开关电源炸掉( 这一周真的是炸怕了),再次感谢大家。(由于电路图不便长时间放于网上,所以就删掉了)感谢大家。

网友(2019-10-25):
没看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电源三插的那个接地线与冷地(低电压侧地)相连,电源还是用三插,结果是这样子:冷地与热地单压差为 ...

您好,“电源三插的那个接地线与冷地(低电压侧地)相连,电源还是用三插,结果是这样子:冷地与热地单压差为140V左右”这里没看懂,电源三插接地线不是热地吗?冷地与热地直连,怎么会有这么大压差呢?不知我的想法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