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annot load driver JL2CM3.dll,折腾我一天了。求助,谢谢!

楼主(2013-10-27):
用同样的方式,在两台不同的电脑(系统WIN7 32位旗舰版)分别安装了 MDK4.72a,其中一台电脑 在keil 环境下使用 jlink下载仿真 STM32一切正常。另一台电脑问题出来了。

进入debug配置选项,选择 J-LINK / J-Trace Cortex,点击setting 以后 弹出 cannot load driver JL2CM3.dll。在 Utilities 选项中 也没有 J-LINK / J-Trace Cortex。

自己尝试了如下几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成功。
1、完全卸载 当前 keil 和 jlink 驱动,包括注册表中的信息,然后重装keil,连接jlink,让它自己安装jlink驱动。重新建立STM32工程,问题没解决。
2、因为其中一台电脑 MDK 和 jlink 能够正常配合使用,然后我就 将 ARM/segger目录下的全部文件覆盖了 另一台电脑的 ARM /Segger,重启mdk,进行如上操作,问题没解决。
3、综合 1 和 2,完全卸载mdk,然后重新安装 mdk,然后将另一台电脑下正常使用的MDK目录下的segger文件覆盖到新装的Segger 目录,重新连接Jlink,自动安装驱动。新建STM32 工程,
    Debug选项配置中依旧提示,cannot load driver JL2CM3.dll。
4、将 MDK 改为 以 xp 兼容模式运行。问题不能解决。
谢谢您能耐心看到这里。希望经验的人帮帮忙。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搞了一个上午,放了一个中午,下午在使用时,好了,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调试使用KEIL 4.71a + ulink 2!!!

楼主:
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A:
应该是W7系统,可能由于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W7系统,可能由于权限问题!

两个都是win7旗舰版。我也将属性改为了 以xp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B:
缺少文件,Segger网站上有下载,之前有那个文件可能也有问题,这个属于BUG,我也因为这个文件版本问题导致不能仿真,换了就好了,不同版本MDK有不同文件下载

网友:
直接到Segger网站下最新的驱动安装,或者找旧版如,mdk4.53版的驱动去替换Segger下的相关文件,软件及驱动的安装均要在管理员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文件,Segger网站上有下载,之前有那个文件可能也有问题,这个属于BUG,我也因为这个文件版本问题导致 ...

试过多个版本的 JL2CM3.dll文件,还是不成功。不知道您是不是说确其他文件。

网友(2013-12-01):
如果是因为提示JLINK clone而替换JL2CM3.dll文件导致的,请参考我的帖子重刷JLINK固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age=1

网友:
    真实原因就是:某个MDK的调试器用到了L2CM3.dll中相同的DLL,而又没有正常释放掉。

    解决的办法是:
    关掉所有MDK,再打开,就OK了。

网友C:
重装吧,机智的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吧,机智的少年

重装了MDK 4.54, MDK4.71A, MDK5.0。重装了WIN7; 重装了WIN8。 最后还是同样的问题。 纳闷啊。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换了一个管理员用户登录系统,打开MDK设置,不再提示上面的错误。

网友D(2014-04-06):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换了一个管理员用户登录系统,打开MDK设置,不再提示上面的错误。 ...

LZ具体怎么弄得啊,我也有这个问题,好几天了都,LZ能不能具体说说啊~~??求帮助   我就是管理我用户登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具体怎么弄得啊,我也有这个问题,好几天了都,LZ能不能具体说说啊~~??求帮助   我就是管理我 ...

你当前用什么用户登录出现的问题,那么你换一个用户登录应该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2014-06-07):
引用 楼主:
你当前用什么用户登录出现的问题,那么你换一个用户登录应该问题就没有了。 ...

换个用户登录确实没有问题。不过很多软件都是在管理员模式下的。这样做应用起来很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4-09-15):
倒霉的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正着急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