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算术左移与逻辑左移的问题

楼主(2013-10-27):
书上说 算术左移和逻辑左移一样,但是对于一个有符号数8'b1000_1010(负的)算术左移一位 岂不变成8'b0001_0100,成正的了。求解释。。。。烦请各位动动手指,解释解释啊!

网友:
我也不明白,不用,VHDL我这样。。。a(6 downto 1)<=a(6 downto 0);a(0)<='0';....

楼主:
额 我用的是verilog..

网友:
符号位不动

网友A:
LSL和ASL的确是一样的。左移一位相当于乘以2。某些数左移一位符号变了,是因为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L和ASL的确是一样的。左移一位相当于乘以2。某些数左移一位符号变了,是因为溢出了。 ...

谢谢你啊!不过,不都是最高位存储的都是符号位么?既然这样,只要左移,那个符号位都会被符号位的下一位代替吧?符号位的下一位要是0的话,那就会负的变正了。还是不懂你说的移位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不过,不都是最高位存储的都是符号位么?既然这样,只要左移,那个符号位都会被符号位的下一位 ...

左移一位相当于乘以2。对8位有符号整型a来说,如果-64 <= a <= 63,那么左移一位就不会溢出,如果a < -64或a > 63,那么左移一位就会溢出,符号位变了,在CPU里溢出标志要置位。你给的数已经小于-6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