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 5.10.01 - 闪存编程器便宜 e络盟上价格cny422.76?(已解决)

楼主(2013-10-27):
在e络盟上看到SEGGER POWERPC 编程器 才400多 不知道真假
连接在这http://cn.element14.com/jsp/search/productdetail.jsp?SKU=2127852

网友:
这个比X宝靠谱,只是要确认一下,能不能调到货。

楼主:
另外有一个要6K多,二者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价格区别这么大,被搞糊涂了
http://cn.element14.com/segger/5 ... 5IB-PD-ALT-SMT&

楼主:
下单包括运费到手530 已经到手了,哈哈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啊? JLINK? 还是啥?难道只能用在PPC上面用吗?

楼主:
我是用来 烧写PPC的 应该是专用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高端啊

网友:
搞的不好楼主马上要半价出售了,看官网介绍这东西只支持 ST的 ppc 而却数量很少,不知他的软件里是否数量很多,还等楼主的使用报告了

楼主:
我测试了FREESCALE 的MPC5604P 可以烧写,目前我也只是用到这一个型号,哈哈,不会出售的

网友:
这东西除了在线,脱机烧写,应该还支持调试的。
我试过公司的ARM的SEGGER Flasher,可以当J-link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FREESCALE 的MPC5604P 可以烧写,目前我也只是用到这一个型号,哈哈,不会出售的

呵呵呵开玩笑的,看了可以支持e200的内核,也就是汽车上的那几个ppc,其他的是支持不了

网友:
支不支持mpc55xx?看segger介绍主要是st的ppc,当然st的ppc是和fsl合作的

楼主:
MPC55XX 的我没有用也没办法测试

网友:
淘宝上的100多的编程器不能用吗?

楼主:
淘宝那种应该能用 没有编程软件,只能仿真,我是用来批量烧写的

网友:
楼主,这个玩意儿使用什么软件进行批量烧写啊?

楼主:
就用jlink一样的软件

网友:
看看先,用连广不?

网友A(2013-12-14):
恭喜LZ,赚大了,亏小了

赚大了是因为如果我告诉你Flasher ARM/Flasher PPC/Flasher RX都是一个东西,不光硬件,连Firmware都一样,你会不会很鸡冻?

亏小了是因为e络盟满500块可以免30块的运费。。。其实只要499.73就可以买一个正版的Flasher了,哇哈哈

网友:
e络盟,个人可以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LZ,赚大了,亏小了

赚大了是因为如果我告诉你Flasher ARM/Flasher PPC/Flasher RX都是一个东西,不光 ...

如何用来烧写arm呢

楼主:
看了原来的链接价格恢复了,看来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来烧写arm呢

不接转接线,直接当J-link用呀,20pin标准ARMJTAG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原来的链接价格恢复了,看来赚了,哈哈

一共卖掉2个,你1个来我1个,哈哈
不过我是买完才看到你的帖子的

网友:
难道标错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卖掉2个,你1个来我1个,哈哈
不过我是买完才看到你的帖子的

看来应该多买一个,哈哈

楼主:
果然能用于ARM 仿真烧写,超值了  但是好像提示用于PPC的固件,好像只能用PC机烧写,不能脱机烧写ARM吧

网友A(2014-02-13):
引用 楼主:
果然能用于ARM 仿真烧写,超值了  但是好像提示用于PPC的固件,好像只能用PC机烧写,不能脱机烧写ARM吧 ...

可以啊

我已经改造成Flasher ARM了,哇哈哈

网友:
单位价格(不含税)            CNY 6,130.50

二位嘴要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我已经改造成Flasher ARM了,哇哈哈

如何改能告知吗

网友A:
把firmware读出来,把所有Flasher PPC字符串改成Flasher ARM,然后写回去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irmware读出来,把所有Flasher PPC字符串改成Flasher ARM,然后写回去就行了 。。。  ...

这个怎么操作 不会, 你研究的深刻啊

网友:
晕倒,没赶上啊,现在又变六千多了!

网友B:
高手应该买一批改成Flasher ARM卖

网友A(2014-03-19):
引用 网友B:
高手应该买一批改成Flasher ARM卖

Flasher ARM没有太多需求吧?

有人想要不???

网友:
Taoist 大师,可以做点给大家用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lasher ARM没有太多需求吧?

有人想要不???

Taoist 大师,你给咱来个无码图瞅瞅呗  这个没有特别需要的话  瞅瞅就够了 价格估计山寨成本也不便宜,大家肯定不大接受

网友:
教学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er ARM没有太多需求吧?

有人想要不???

给讲讲吧。什么样的结构,一直没见过flash arm真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er ARM没有太多需求吧?

有人想要不???

个人做项目的有需求,公司应该不差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做项目的有需求,公司应该不差钱

我也觉得。。。个人好像真的没太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ist 大师,你给咱来个无码图瞅瞅呗  这个没有特别需要的话  瞅瞅就够了 价格估计山寨成本也不便宜,大 ...

哈哈,成本很便宜的

Flasher ARM V2.1,用的是Atmel AT91SAM7XE256+1片NAND flash+RS232
Flasher ARM V3.0,用的是Atmel AT91SAM7X256+1片NAND flash+100bps ethernet PHY+RS232
Flasher PPC, Flasher RX 硬件同上
Flasher ARM V4.0,用的是ST STM32F407+1片NAND flash+100bps ethernet PHY+RS232
Flasher ARM portable V1.0,用的是ST STM32F407+1片NAND flash

你算算成本多少。。。
不过Se*gg*er真的很不希望Flasher出D版,所以在DLL里面的APP程序都是加了密的。我也是研究了好久才明白咋回事。
说真的,Flasher的firmware真是个宝库…集成了各种芯片的编程算法。确实看得出来是Se*gg*er用心去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个人好像真的没太大用处。。。

期待大哥上个拆机照片长见识

看SEGGER的命名,好像一个FLASHER  衍生了居然有8种器件的仿真器,PPC ARM portable 。。。甚至还有廉价的STM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期待大哥上个拆机照片长见识

看SEGGER的命名,好像一个FLASHER  衍生了居然有8种器件的仿真器,PPC ARM  ...

我只有一个正版的Flasher PPC V3,可惜,刚改造成ARM的就被骗走了。。。还没来得及拍张合照来。。。
想来e络盟亏大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一个正版的Flasher PPC V3,可惜,刚改造成ARM的就被骗走了。。。还没来得及拍张合照来。。。
想来 ...

从一个dll中分析出这么多内容

太崇拜了

网友:
比想象中简单,老外厉害啊

楼主(2016-07-18):
引用 网友A:
Flasher ARM没有太多需求吧?

有人想要不???

flasher pro  是不是和flahser arm /PPC 硬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er pro  是不是和flahser arm /PPC 硬件都是一样的?

No,没仔细研究,至少NAND Flash容量不一样

楼主:
我买了论坛上发布的一个二手的 省的折腾原来那个PPC的了

楼主(2016-12-29):
引用 网友A:
把firmware读出来,把所有Flasher PPC字符串改成Flasher ARM,然后写回去就行了 。。。  ...

我把firmware读出来,把所有Flasher PPC字符串改成Flasher ARM,然后写回怎么不行,能告诉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一个正版的Flasher PPC V3,可惜,刚改造成ARM的就被骗走了。。。还没来得及拍张合照来。。。
想来 ...

这几天又拿出来 折腾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没仔细研究,至少NAND Flash容量不一样

搞定了 超值 超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超值 超值!!!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同样的方法 把收到的二手FLASHER ARM改为了FLASHER PRO  同时支持ARM 和PPC 了更方便了
不过FLASHER 不能烧写加密后的芯片 这点不太好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现在易落盟网站已经不出售这货了。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货?

网友:
能教教我方法吗?我之前也收了台二手的flasher arm 想改成flasher pro

楼主:
读出bootloader 把ARM改为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