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60fx15系列和k70系列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3-10-27):
从官网上下载k60fx512vll15的例程发现里边是k70的,没搞懂

网友:
里面也有 k60FX15 的,不过需要自己配置一下芯片类型,测试过可正常使用

网友A:
K70带TFT DRIVER 支持800*600分辨率的LCD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貌似好像就多了个LCD 控制器

楼主:
型号太多,搞不大清楚,现在大概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
在freescale官网的Kinetis k70主页上,下载一个k70pb的文档,文档第二页的图kinetis protfolio比较清楚地列出了k系列不同大类的区别,还是比较直观地

网友:
K70 和 K60-以下 区别还是很大的。  K70 比K60要高端很多。里面很多 外设的IP都强化了。 所以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就是 ,K10-K60兼容性不错,到了K70这里,就卡了一下。兼容性差一些。

网友(2014-04-09):
引用 网友A:
K70带TFT DRIVER 支持800*600分辨率的LCD

最大800*600吗?这限制了?浪费了150M的DDR2的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