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哪里有飞思卡尔编译器的和谐器下载?

楼主(2013-10-28):
貌似飞思卡尔的和谐器是最难找到的,一直寻求无果。

网友:
没有和谐啊,只要注册就可以下载免费的CodeWarrior, 免费软件有两种,一种是45天无代码限制的版本.一种是64K代码限制的版本. 盆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开发需要到我们的官网上进行下载.

网友:
我貌似有和谐器,下次发个帖子大家用莫元买哦

楼主:
45天和64K限制没有诚意,其他单片机的和谐器满地都是,电工们用惯了。

网友:
求MPC5200的编译软件破解方式。

网友:
求大神和谐器啊

网友:
可以用 CW的 special 版本。以前做 S08 和 CF 项目时经常用的这个。S08可以生成16K,CF可以生成128K,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64K还不够啊?我感觉一般的程序是够了。

既然你都用飞到单片机了,为什么不找代理要一个lesence呢?

网友A:
电工,码农都有强迫症,一定要全功能版,破解的话也是要完美破解版,

楼主:
长期以来飞思卡尔的代理商都是冷贵高艳的,要license,没那么容易。

网友:
Codewarrior的和谐比较复杂,需要用调试器跟踪验证过程然后再手动生成许可证。

网友:
目前CW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代码大小限制版本,一个是时间限制版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我们的官网上进行下载.

网友:
悄悄滴,以前一个代理给过一个CW6.3的license文件,S08可以超过64K!

网友B:
其实 64K  能实现不少功能了  也不小了啊  学习学习 够用了

网友C:
如果程序都大于64K
产品肯定能卖不少钱,公司肯定也赚不少.都赚钱了,就直接买吧

网友D:
M4的话,64K不够用。
上个图形。

网友:
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后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工,码农都有强迫症,一定要全功能版,破解的话也是要完美破解版, ...

确实如此,强迫症一定要全功能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4的话,64K不够用。
上个图形。

ARM可以用KEIL和IAR,大家都用的顺手,破解漫山遍野。

网友:
引用 网友E:
ARM可以用KEIL和IAR,大家都用的顺手,破解漫山遍野。

说得也是啊!呵呵。:-D

网友F:
搞不懂厂家是咋想的,编译器还搞个限制版的 。
难道卖芯片的,还顺带卖编译器?

网友:
其实软件本来就不是很赚钱的地方,为什么非得要买呢???
直接开放给用户不就直接提高使用率么?
想当年这么多人用AVR就是因为软件有和谐+开发工具简单!!!

网友:
电工确实有点 “太强迫症”了

“目前CW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代码大小限制版本,一个是时间限制版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我们的官网上进行下载” ------这个 已经差不多了

平时可以用64K版本的,也是足够用了,

偶尔实在是程序太大,最后阶段就用时间限制版本的编译一下,45天应该购调试用了

网友:
同意13楼。

网友:
时间限制版貌似可以在官网申请两次延期…
如果嫌麻烦,就装虚拟机里 ,超时了直接复位系统安装貌似也行…就是考验电脑配置…

网友:
用IAR吧,很好用的

网友D:
看来还是用IAR,或KEIL.

网友G:
问代理商要license,人家懒的叼你,除非拿银子买,而且比较贵。只有试用的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 64K  能实现不少功能了  也不小了啊  学习学习 够用了

同意,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代理商要license,人家懒的叼你,除非拿银子买,而且比较贵。只有试用的不要钱 ...

一般来讲试用版的功能就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搞不懂厂家是咋想的,编译器还搞个限制版的 。
难道卖芯片的,还顺带卖编译器? ...

限制版本也基本上够用了,如果是CW10.4的,已经可以到128K了.基本上够用了,何况一般的应用的代码超出128K的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如此,强迫症一定要全功能版。

呵呵,就是啊.其实免费版就够用,非要破解,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程序都大于64K
产品肯定能卖不少钱,公司肯定也赚不少.都赚钱了,就直接买吧

我不能同意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限制版本也基本上够用了,如果是CW10.4的,已经可以到128K了.基本上够用了,何况一般的应用的代码超出128K的 ...

厂家限制这个的意义在哪?为了卖软件吗?
一个做芯片的,非得要拿编译器卖钱,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M4的话,64K不够用。
上个图形。

如果使用的是Kinetis版本,代码大小限制的是128K.

网友:
虚拟机里面每45天搞一下不就行了,不至于一个半月这么一点时间都没有吧

网友I(2014-05-05):
有这个必要吗??直接用试用版的就行啊

网友(2015-02-24):
引用 楼主:
45天和64K限制没有诚意,其他单片机的和谐器满地都是,电工们用惯了。 ...

就是,IDE小公司就没用过付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厂家限制这个的意义在哪?为了卖软件吗?
一个做芯片的,非得要拿编译器卖钱,搞不懂。 ...

能挣一点是一点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这个必要吗??直接用试用版的就行啊

试用版就是试用的,真做项目还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用IAR,或KEIL.

就是,飞思卡尔的话还是用iar 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试用版就是试用的,真做项目还是不行吧

貌似是这么回事,前段时间被试用版的耍了,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