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的疑问??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10-28):
最近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步进电机的控制说简单就是给不同的个数的脉冲的个数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当用单片机控制驱动芯片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时:
1、当我在控制脚上接入滤波电容时,控制步进步进电机时,就会出现乱摆,前后来回旋转,且旋转的角度也错误,测得控制的波形如图一

图一
2、当我在控制脚上不接入滤波电容时,控制步进步进电机时,就不会出现乱摆,且旋转的角度正确,测得控制的波形如图二

图二
且输出的脚接入的电路如图:单片机通过spi控制L9825的15脚,15脚接入下面的电路再接入步进电机的控制脚
疑问一:接入电容后,图一的上升阶段由于电容充电导致上升时间大概在1ms,为什么下降时时间很短,没有电容的放电时间么?
疑问二:不接滤波电容,步进电机的运行就正常了,根据两幅波形对比,最有可能就是上升阶段导致步进电机异常,疑问的是步进电机角度是受脉冲的个数控制,图一的输出波形为什么会导致步进电机运行异常?
求大神解答!!!
对于疑问一我的解释:由于滤波电容上也并联了个电阻,上升阶段充电缓慢上升,放电时,与电阻组成回路,放电时间很短,所以示波器上也观察不到下降的时间

网友A:
信号脚滤波电容?还这么大容量的? 若是MCU端口直接连接的,得考虑端口是否能带得了这么大容量的容性负载

另外,电容的特性是瞬间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滤波时,地平面良好的,可以把正端的纹波抑制;若地平面处理不当,则会把地平面的波动传递到正端上。而且很难用示波器看得出来。表现的现象上电容接地不当,接上电容就不正常;只有接地正确或者不接电容时,才正常工作

网友B:
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脚滤波电容?还这么大容量的? 若是MCU端口直接连接的,得考虑端口是否能带得了这么大容量的容性负 ...

我是MCU的口控制驱动芯片(L9825)的输出脚产生脉冲,脉冲送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加的电容加在L9825驱动芯片输出脚,我疑惑的是步进电机会因为这一段的上升时间导致步进电机工作异常吗,还是这一段影响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导致的?还有就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步进电机工作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

怎么说,本来想滤除控制脚的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本来想滤除控制脚的干扰的

你的步进控制器的信号是上升沿有效的,
加了电容之后你的控制器识别上升沿会很累!

网友A:
又是控制引脚还是驱动输出引脚…… 描述问题必须要清晰,尤其是容易误解的地方

为抑制干扰加电容的出法点是好的,不过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另外电容的容量也不是随便定的。若了怕影响芯片,用TVS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控制引脚还是驱动输出引脚…… 描述问题必须要清晰,尤其是容易误解的地方

为抑制干扰加电容的出法点 ...

你说的对,可能描述的不够清楚,驱动器和电机是买的,外部控制器(单片机)控制一个驱动芯片发出脉冲,送给驱动器,现在出现的就是在客户的那里调试正常,客户卖出去的买家那里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