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多 无线模块 Si24R1 或者nrf24l01

楼主(2013-10-28):
我想问下调试过类似无线模块的各位前辈,可以实现1对6的双向通信吗?我用的是si24r1。资料说是可以。问题已:如果同一信道,主发送从接受,6个从接收完成后,给主反馈信息,主开6个接收通道,可以同时给主发信息吗?会不会有干扰或者其他的问题?问题二:主如果可以同时接收6个通道的信息,但是缓存就只可以保持3帧的信息,其他的会舍弃,如果在收到第一个数据后一直读取,会不会有信息丢失掉?

楼主:
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好的无线模块,所以想问问理论上可行不。我打算采NO ACK的形式,从z在反馈信息的时候变成发送方,而主在此时变成接收方。所以六个从接收到信息后给主 的六个管道发送反馈信息,主可以顺利接收到吗?这样做可以吗?会不会存在问题?需要用到跳频吗?请有调试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了!谢谢!

网友(2014-12-22):
分时复用的,同时收发会产生数据碰撞,收不到的!
不过你si24r1还在用吗?想问问你动态负载的问题,我现在是ACK下动态负载正常,使用NO_ACK时接收方收不到数据,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