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3-10-28):
为了过EMI,我们在隔离变压器初次间加了Y电容,电容值为10nF,但是担心安规的漏电流可能过大,想请教一下:

1.60335中有没有专门的规定,对变压器初次级漏电流进行了限制,如果有,限制电流是多少;

2.根据Y电容值大小,如何理论计算得到漏电流的大小。

谢谢大家~

网友:
基本容抗公式都不会?

楼主:
二楼歪楼了

网友:
二楼没有歪。

另外还有一点,漏电电流大小是个常识。

网友:
二楼没有歪

楼主:
马甲是什么,路人甲表示,我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
这货连容抗公式都不知道,大家散了吧。

网友:
你加10nF漏电流肯定通不过,
刚做了一个II类电源的项目,最大只能加到2.2nF

IEC60335-1的漏电流的限值
对II类的器具为 0.25mA
对0类、0I类和III类器具 0.5mA
I类便携式器具 0.75mA
I类驻立式电动器具 3.5mA
I类驻立式电热式器具 0.75mA 或 0.75mA/kW,最大不超过5mA

网友:
那叫励磁电流

网友:
这个帖有意思,还以为能学点东西呢。

网友:
不管你学没学到,我反正是多懂了一点,还是8楼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