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怎么实现反正切函数呢?

楼主(2013-10-28):
如题! 有反正切函数Theta=arctan(x/y),  若输入是x/y的值,那么在FPGA中如何得到输出Theta呢?

楼主:
cordic好像是通过连续微小的变化来得到sin或者cos,也就是已知角度,要求三角函数, 但是我现在想的是已知函数值,要返回来求角度!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IPcore里倒是有cordic,不知道适用不适用!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查表了。没办法,如果要求精度不高,256细分应该够用。

楼主:
这!查表呀!我先研究研究IPcore里的cordic怎么设置的!

网友:
似乎有迭代算法

网友:
等高人解决。。。。。

楼主:
我看了一下IPcore的cordic,刚开始挺兴奋,看到希望,然后看了一下datasheet,发现Arctan模块的输入x和y的输入范围是-1到+1,这就让我很困惑了!FPGA里面,小数?怎么解,再仔细往下看看!

网友:
先把各种自定义码制弄清楚再说。根据你的描述似乎是一种定点数,ffffffff=0.9999999的意思。

楼主:
对啊,arctan怎么仿佛就一种固定小数点模式,没有整数模式吗?
求平方根倒是有小数和整数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