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PI厂的软件设计一个24V开关电源

楼主(2013-10-28):
脑抽了,自己做个开关电源..........

PI Expert Suite 9.0

先用PI Expert 设计原理图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电源输入

变量单位说明
VACMIN85V最小输入交流电压
VACMAX265V最大输入交流电压
FL50Hz线电压频率
TC2.69ms二极管导通时间
Z0.64 损耗分配因子
ŋ70.0%估计效率
VMIN81.6V最小直流输入电压
VMAX374.8V最大直流输入电压

输入部分
变量单位说明
Fuse1.60A输入保险丝额定电流
IAVG1.17A二极管整流桥平均电流(直流输入电流)
Thermistor10.00输入热敏电阻

器件变量
变量单位说明
器件TOP257EN PI器件名称
Device  Mode默认 器件限制模式
OVP_FLAG禁用 输出过压保护
PO67.09W总输出功率
VDRAIN  Estimated605.06V实际估计漏极电压
VDS10.67V导通状态漏极到源极的电压
FS132000Hz开关频率
KP0.50 连续/非连续工作比率
KI1.00 流限降低系数
ILIMITEXT3.16A设定的电流限制
ILIMITMIN3.16A最小限流点
ILIMITMAX3.64A最大限流点
RPL9.10MΩ功率限制电阻
RPL29.10MΩ第二个功率限制电阻
RLS2.0MΩ线电压检测电阻
RLS22.0MΩ线电压检测电阻
PLIM_FLAG包括 启用过载功率限制
IP2.39A峰值初级电流(VMIN处)
IRMS1.48A初级RMS电流(VMIN处)
P_NO_LOAD250mW估计空载输入功率
DMAX0.66 最大占空比
RTH_DEVICE7.87°C/WPI 器件最大热阻
DEV_HSINK_TYPE铝成型 PI 器件散热片类型
DEV_HSINK_PN533702B02552G PI 器件(挤压式)散热元件编号

箝位电路
变量单位说明
Clamp  TypeRCD + 稳压管箝位 箝位类型
VCLAMP175V估计平均箝位电压
估计的箝位损耗2.57W箝位损耗

偏置变量
变量单位说明
VB15.0V偏置电压
IB0.006A偏置电流
PIVB65V偏置整流管最大反向峰值电压
NB8 偏置绕组圈数

变压器构造参数
变量单位说明
磁芯类型EER28L 磁芯类型 (手动覆盖)
磁芯材料NC-2H (Nicera)或同等规格 磁芯材料
骨架参考Generic, 6 pri. + 6 sec. 骨架参考
骨架方位水平 骨架类型
初级引脚5 使用的初级引脚数
次级引脚6 使用的次级引脚数
USE_SHIELDS包括 使用屏蔽绕组
LP_nom323µH额定初级电感量
LP_Tol10.0%初级电感容差
NP60.0 计算初级绕组总圈数
NSM4 次级主绕组圈数
CMA437Cmils/A初级绕组电流容量
VOR135.0V反射输出电压
BW22.40mm骨架绕组宽度
ML3.20mm左侧安全边距宽度
MR3.20mm右侧安全边距宽度
FF151%实际变压器填充因子。100%表示绕组窗口完全利用.
    详情请参考信息部分
AE81.40mm²磁芯截面积
ALG81nH/T²带气隙磁芯等效电感量
BM1423Gauss最大磁通密度
BP2168Gauss峰值磁通密度
BAC356Gauss磁芯损耗中的交流磁通密度
LG1.225mm估计气隙长度.
    详情请参考警告信息部分
L_LKG8.09µH估计初级漏感
LSEC10nH次级走线电感

初级绕组第1部分
变量单位说明
NP130 初级绕组第1部分初级绕组的取整(整数)圈数
线径尺寸25AWG初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两线(x2) 初级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1.90 初级绕组层数
DC  Copper Loss0.18W初级1直流损耗

初级绕组第2部分
变量单位说明
NP230 初级绕组第2部分初级绕组的取整(整数)圈数
线径尺寸25AWG初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两线(x2) 初级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21.90 第2分层绕组中的初级绕组层数
DC  Copper Loss0.33W初级2直流损耗

输出 1
变量单位说明
VO24.00V输出电压
IO2.00A输出电流
VOUT_ACTUAL23.75V实际输出电压
NS4 次级绕组圈数
线径尺寸26AWG次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三线(x3) 输出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_S_OUT0.34 次级输出绕组层数
DC  Copper Loss0.24W次级直流损耗
VD1.00V输出绕组二极管正向电压降
PIVS92V输出整流管最大反向峰值电压
ISP8.54A峰值次级电流
ISRMS3.83A次级RMS电流
RTH_DIODE25.69°C/W输出二极管最大热阻
OD_HSINK_TYPE2 Oz (70 µ)铜PCB 输出二极管散热片类型
OD_HSINK_AREA2532mm²输出二极管散热片面积
CO1200 x 1µF输出电容
IRIPPLE3.27A输出电容RMS纹波电流
Expected  Lifetime40390hr输出电容预计寿命

输出 2
变量单位说明
VO8.00V输出电压
IO2.00A输出电流
VOUT_ACTUAL8.00V实际输出电压
NS4 次级绕组圈数
箔片厚度5mil次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箔片 输出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_S_OUT4.00 次级输出绕组层数
DC  Copper Loss0.09W次级直流损耗
VD1.00V输出绕组二极管正向电压降
PIVS33V输出整流管最大反向峰值电压
ISP8.54A峰值次级电流
ISRMS3.83A次级RMS电流
RTH_DIODE28.72°C/W输出二极管最大热阻
OD_HSINK_TYPE2 Oz (70 µ)铜PCB 输出二极管散热片类型
OD_HSINK_AREA1647mm²输出二极管散热片面积
CO2700 x 1µF输出电容
IRIPPLE3.27A输出电容RMS纹波电流
Expected  Lifetime40390hr输出电容预计寿命

输出 3
变量单位说明
VO15.00V输出电压
IO0.20A输出电流
VOUT_ACTUAL14.75V实际输出电压
NS3 次级绕组圈数
线径尺寸25AWG次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三线(x3) 输出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_S_OUT0.28 次级输出绕组层数
DC  Copper Loss0.17W次级直流损耗
VD1.00V输出绕组二极管正向电压降
PIVS58V输出整流管最大反向峰值电压
ISP0.85A峰值次级电流
ISRMS0.38A次级RMS电流
RTH_DIODE269.95°C/W输出二极管最大热阻
OD_HSINK_TYPE2 Oz (70 µ)铜PCB 输出二极管散热片类型
OD_HSINK_AREA52mm²输出二极管散热片面积
CO100 x 1µF输出电容
IRIPPLE0.33A输出电容RMS纹波电流
Expected  Lifetime20384hr输出电容预计寿命

反馈电路
变量单位说明
PM119.17°估计相位裕量
FC_ACTUAL1045.5Hz估计实际交叉频率
DUAL_OUTPUT_FB_FLAG禁用 使用双输出反馈
SF_FLAG禁用 使用软停止电路
TYPE_3CTRL_FLAG禁用 使用相位提升电路

稳压和容差不考虑输出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以及跨LC二级滤波器压降的热漂移和元件容差。仅估计满载时的实际电压值。
请对照基准检验交叉稳压性能。

电路板绘制参考

原料表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材料清单

材料项 #数量元件参考说明生产商生产商元件编号
11BR12KBP06M600 V、2 A、标准恢复桥接器、KBPMFairchild Semiconductor2KBP06M
21C1330 nF330 nF, 275 VAC, 薄膜, X类PanasonicECQ-UAAF334K
31C2180 µF180 µF, 400 V, 高压Al电解, (40 mm x  18 mm)United Chemi-ConEPAG400VB181M18X40LL
41C36.8 nF6.8 nF, 1 kV, 高压陶瓷PanasonicECK-D3A682KBN
51C40.1 µF0.1 µF, 16 V, 陶瓷, X7RTDKC1005X7R1C104K
61C547 µF47 µF, 10 V, 电解, 常用产品, 1040 mΩ,  (11 mm x 5 mm)United Chemi-ConKME10VB47RM5X11LL
71C62.2 nF2.2 nF, 250 VAC, 陶瓷, Y类TDKCD12-E2GA222MYNS
81C7100 pF100 pF, 50 V, 陶瓷, C0GTDKFK18C0G1H101J
91C827 pF27 pF, 100 V, 陶瓷, C0GEpcosB37979N1270J000
101C927 pF27 pF, 1 kV, 高压陶瓷PanasonicECC-D3A270JGE
111C1010 µF10 µF, 50 V, 电解, 常用产品, 1050 mΩ,  (11.5 mm x 5 mm)PanasonicECA-1HHG100
121C112700 µF2700 µF, 16 V, 电解, 超低ESR, 18 mΩ,  (30 mm x 12.5 mm)United Chemi-ConEKZE160ELL272MK30S
131C12100 µF100 µF, 10 V, 电解, 低ESR, 500 mΩ,  (11.5 mm x 5 mm)United Chemi-ConELXZ100ELL101MEB5D
141C13100 µF100 µF, 25 V, 电解, 超低ESR, 130 mΩ,  (11 mm x 6.3 mm)United Chemi-ConEKZE250ELL101MF11D
151C14100 µF100 µF, 16 V, 电解, 低ESR, 250 mΩ,  (11.5 mm x 6.3 mm)United Chemi-ConELXZ160ELL101MFB5D
161C151200 µF1200 µF, 35 V, 电解, 超低ESR, 16 mΩ,  (30 mm x 12.5 mm)United Chemi-ConEKZE350ELL122MK30S
171C16100 µF100 µF, 35 V, 电解, 低ESR, 180 mΩ,  (15 mm x 6.3 mm)United Chemi-ConELXZ350ELL101MF15D
181C17330 nF330 nF, 50 V, 陶瓷, X7RMurataRPER71H334K2K1C03B
191D1FR106800 V、1 A、快速恢复、250 ns、DO-41Diodes Inc.FR106
201D21N4934100 V、1 A、快速恢复、200 ns、DO-41Vishay1N4934
211D3UF5401100 V、3 A、超快恢复、50 ns、DO-201ADVishayUF5401
221D4BAV20200 V、0.2 A、快速恢复、50 ns、DO-35VishayBAV20
231D5UF5402200 V、3 A、超快恢复、50 ns、DO-201ADVishayUF5402
241F11.6 A250 VAC, 1.6 A, Radial TR5,  延时型保险丝Littelfuse / Wickmann(R)37411600410
251HS1533702B02552G5.7 °C/W TO-220. 用于器件 U1 的散热片。Aavid533702B02552G
261L16 mH6 mH, 1.6 APanasonicELF18N016
273L2, L3, L43.3 µH3.3 µH, 2.66 ABourns Inc.RL822-3R3K-RC
282R1, R21.1 MΩ1.1 MΩ, 5 %, 0.25 W, 碳膜通用
292R3, R422 kΩ22 kΩ, 5 %, 2 W, 金属氧化膜通用
301R55.1 Ω5.1 Ω, 5 %, 0.25 W, 碳膜通用
312R6, R79.1 MΩ9.1 MΩ, 5 %, 0.25 W, 碳膜通用
321R88.25 kΩ8.25 kΩ, 1 %, 0.125 W, 金属膜通用
332R9, R102 MΩ2 MΩ, 5 %, 0.25 W, 碳膜通用
341R116.8 Ω6.8 Ω, 5 %, 0.125 W, 碳膜通用
351R12110 Ω110 Ω, 5 %, 0.25 W, 碳膜通用
362R13, R14390 Ω390 Ω, 5 %, 0.25 W, 碳膜通用
371R15232 Ω232 Ω, 1 %, 0.125 W, 金属膜通用
381R161 kΩ1 kΩ, 5 %, 0.125 W, 碳膜通用
391R1712.4 kΩ12.4 kΩ, 1 %, 0.125 W, 金属膜通用
401R185.62 kΩ5.62 kΩ, 1 %, 0.125 W, 金属膜通用
411RT110 ΩNTC 热敏电阻 10 Ω, 1.7 AThermometricsCL-120
421T1EER28LNC-2H (Nicera)或同等规格 磁芯材料

    查看变压器构造的材料列表以获取完整的信息
TDKPC40-EER28L-Z
431U1TOP257ENTOPSwitch-HX, TOP257EN, eSIP-7CPower IntegrationsTOP257EN
441U2LTV817A光耦器 LTV817A, 35 V, CTR 80 - 160  %, 4-DIPLiteonLTV817A
451U3TL431CLPM2.495 V, 分流稳压器 IC, 2 %, TO-92Texas InstrumentsTL431CLPM
461VR1P6KE180A180 V, 5 W, 5 %, DO-204AC, TVSON SemiconductorP6KE180A
471  铺铜 PCB 上的 52 mm² 面积,2 oz (70 µm)  厚。 用于二极管 D4 的散热片。Custom
481  铺铜 PCB 上的 1647 mm² 面积,2 oz (70  µm) 厚。 用于二极管 D3 的散热片。Custom
491  铺铜 PCB 上的 2532 mm² 面积,2 oz (70  µm) 厚。 用于二极管 D5 的散热片。Custom
PI Expert  Version 9.0.5

以及牛的绕法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电特性原理图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

绕制结构图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gif

绕组说明
在左侧使用3.20 mm边距(材料项[3])。 在右侧使用3.20 mm边距(材料项[3])。
初级绕组(第1部分)
以引脚3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30圈(x 2线)。 在2层中从左向右。  在第1层结束时,继续从右向左绕下一层。 在最后一层上,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2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偏置绕组
以引脚5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8圈(x 2线)。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4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次级绕组
以引脚9,10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8]绕4圈。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以引脚11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以引脚7,8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3圈(x 3线)。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以引脚9,10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以引脚12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9]绕4圈(x 3线)。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以引脚7,8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初级屏蔽1绕组
保持该绕组起始点不连接,绕1圈(使用材料项[10])。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以引脚1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将绕组固定到位。
初级绕组(第2部分)
以引脚2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30圈(x 2线)。 在2层中从左向右。  在第1层结束时,继续从右向左绕下一层。 在最后一层上,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1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磁芯装配
装配并固定两半磁芯。材料项[1]。
浸渍
在材料项[6]中均匀浸渍。不要采用真空浸渍。

备注
1. 引脚9和10通过PCB上的铜线在电气上短接起来。
2. 引脚7和8通过PCB上的铜线在电气上短接起来。
3. 在磁芯周围使用接地磁屏蔽可改进EMI性能。

材料
说明
[1]磁芯:EER28L,NC-2H  (Nicera)或同等规格,开气隙,使ALG为81 nH/T²
[2]骨架:Generic, 6 pri. +  6 sec.
[3]胶带:聚酯网胶带,宽3.20 mm
[4]隔离带:聚酯薄膜(1  mil轴向厚度),宽22.40 mm
[5]特富龙管 # 22
[6]浸渍
[7]磁线:25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8]铜箔片:厚5 mil,宽16.00  mm,上覆一层叠合胶带。箔片端接:2 x 23 AWG磁线
[9]磁线:26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10]铜箔片:厚2 mil,宽16.00  mm,上覆一层叠合胶带。箔片端接:1 x 25 AWG磁线

电特性测试规格
参数条件规格
绝缘强度,VAC60 Hz,持续1秒钟,自引脚1,2,3,4,5  到引脚7,8,9,10,11,12。3000
额定初级电感量,µH于1 V  pk-pk、典型开关频率、在引脚1到引脚3之间测量,此时所有其他绕组均开路。323
容差,  ±%初级电感量容差10.0
最大初级漏感,µH在引脚1到引脚3之间测量,此时所有其他绕组均短路。8.09

虽然软件设计已考虑到安全原则,但用户有责任确保其电源设计满足产品适用的所有安全要求。

此处介绍的产品和应用(包括产品之外的电路和变压器构造)可能属于PI公司的一项或多项美国及国外专利,或包括在正处于申请状态的美国或国外专利。有关PI专利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www.powerint.com

附件是设计文件A

网友A:
搂主做出来效果如何??

楼主:
PI官网有一段Q&A,老外质疑为啥子PI EXPERT和PI XLS的设计有区别,原厂电狮说新PI EXPERT的优化算法升级了,所以不一样,最好还是用PI XLS来算变压器!!

所以另外算一段变压器的,结果调整中发现要用 TOP258YN,就把PI EXPERT 里也换用258YN。
果然如老外说的,不太一样,PI XLS里换IC的话,变压器有改动,但是PI EXPERT里就没有,所以就不更改上一页了。

设计部分

ACDC_TOPSwitchHX_042413;  Rev.1.12; Copyright Power Integrations 2009INPUTINFOOUTPUTUNITTOP_HX_042413: TOPSwitch-HX  Continuous/Discontinuous Flyback Transformer Design Spreadsheet
ENTER APPLICATION VARIABLES    Design title
VACMIN85  VoltsMinimum AC Input Voltage
VACMAX265  VoltsMaximum AC Input Voltage
fL50  HertzAC Mains Frequency
VO5.00  VoltsOutput Voltage (main)
PO_AVG68.00  WattsAverage Output Power
PO_PEAK80.00 80.00WattsPeak Output Power
n0.80  %/100Efficiency Estimate
Z0.50   Loss Allocation Factor
VB15  VoltsBias Voltage
tC3.00  mSecondsBridge Rectifier Conduction Time  Estimate
CIN100.0 100uFaradsInput Filter Capacitor

ENTER TOPSWITCH-HX VARIABLES
TOPSwitch-HXTOP258YN  Universal / Peak115 Doubled/230V
Chosen  Device TOP258YNPower Out148 W / 148 W195W
KI0.80   External Ilimit reduction factor  (KI=1.0 for default ILIMIT, KI <1.0 for lower ILIMIT)
ILIMITMIN_EXT  3.199AmpsUse 1% resistor in setting  external ILIMIT
ILIMITMAX_EXT  3.681AmpsUse 1% resistor in setting  external ILIMIT
Frequency (F)=132kHz,  (H)=66kHzF F Select 'H' for Half frequency -  66kHz, or 'F' for Full frequency - 132kHz
fS  132000HertzTOPSwitch-HX Switching  Frequency: Choose between 132 kHz and 66 kHz
fSmin  119000HertzTOPSwitch-HX Minimum Switching  Frequency
fSmax  145000HertzTOPSwitch-HX Maximum Switching  Frequency
High  Line Operating Mode  FF Full Frequency, Jitter enabled
VOR110.00  VoltsReflected Output Voltage
VDS  10VoltsTOPSwitch on-state Drain to  Source Voltage
VD0.50  VoltsOutput  Winding Diode Forward Voltage Drop
VDB0.70  VoltsBias Winding Diode Forward  Voltage Drop
KP0.50   Ripple to Peak Current Ratio  (0.3 < KRP <  1.0 : 1.0<  KDP<6.0)

PROTECTION FEATURES
LINE SENSING
VUV_STARTUP  77VoltsMinimum DC Bus Voltage at which  the power supply will start-up
VOV_SHUTDOWN  356VoltsTypical DC Bus Voltage at which  power supply will shut-down (Max)
RLS  3.2M-ohmsUse two standard, 1.6 M-Ohm, 5%  resistors in series for line sense functionality.
OUTPUT OVERVOLTAGE
VZ  27VoltsZener Diode rated voltage for  Output Overvoltage shutdown protection
RZ  5.1k-ohmsOutput OVP resistor. For  latching shutdown use 20 ohm resistor instead
OVERLOAD POWER LIMITING
Overload Current Ratio at VMAX  1.2 Enter the desired margin to  current limit at VMAX. A value of 1.2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limit should  be 20% higher than peak primary current at VMAX
Overload Current Ratio at VMIN  1.20 Margin to current limit at low  line.
ILIMIT_EXT_VMIN  2.56APeak primary Current at VMIN
ILIMIT_EXT_VMAX  2.24APeak Primary Current at VMAX
RIL  7.80k-ohmsCurrent limit/Power Limiting  resistor.
RPL  N/AM-ohmsResistor not required. Use RIL  resistor only

ENTER TRANSFORMER  CORE/CONSTRUCTION VARIABLES
Core  TypeEER28L EER28L Core Type
Custom  Core Part Number (Optional)    If custom core used - Enter part  number here
Bobbin EER28L_BOBBIN P/N:BEER-28L-1112CPH
AE  0.814cm^2Core Effective Cross Sectional  Area
LE  7.55cmCore Effective Path Length
AL  2520nH/T^2Ungapped Core Effective  Inductance
BW  21.8mmBobbin Physical Winding Width
M3.00  mmSafety Margin Width (Half the  Primary to Secondary Creepage Distance)
L2.00   Number of Primary Layers
NS3 3 Number of Secondary Turns

DC INPUT VOLTAGE PARAMETERS
VMIN90 90VoltsMinimum DC Input Voltage
VMAX  375VoltsMaximum DC Input Voltage

CURRENT WAVEFORM SHAPE  PARAMETERS
DMAX  0.58 Maximum Duty Cycle (calculated  at PO_PEAK)
IAVG  0.94AmpsAverage Primary Current  (calculated at average output power)
IP  2.56AmpsPeak Primary Current (calculated  at Peak output power)
IR  1.09AmpsPrimary Ripple Current  (calculated at average output power)
IRMS  1.26AmpsPrimary RMS Current (calculated  at average output power)

TRANSFORMER PRIMARY  DESIGN  PARAMETERS
LP  296uHenriesPrimary Inductance
LP Tolerance  10 Tolerance of Primary Inductance
NP  60 Primary Winding Number of Turns
NB  9 Bias Winding Number of Turns
ALG  82nH/T^2Gapped Core Effective Inductance
BM  1553GaussMaximum Flux Density at PO, VMIN  (BM<3000)
BP  2458GaussPeak Flux Density (BP<4200)  at ILIMITMAX and LP_MAX. Note: Recommended values for adapters and external  power supplies <=3600 Gauss
BAC  388GaussAC Flux Density for Core Loss  Curves (0.5 X Peak to Peak)
ur  1860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Ungapped Core
LG  1.20mmGap Length (Lg > 0.1 mm)
BWE  31.6mmEffective Bobbin Width
OD  0.53mmMaximum Primary Wire Diameter  including insulation
INS  0.07mmEstimated Total Insulation  Thickness (= 2 * film thickness)
DIA  0.46mmBare conductor diameter
AWG  25AWGPrimary Wire Gauge (Rounded to  next smaller standard AWG value)
CM  323CmilsBare conductor effective area in  circular mils
CMA  255Cmils/AmpPrimary Winding Current Capacity  (200 < CMA <  500)
Primary Current Density (J)  7.78Amps/mm^2Primary Winding Current density  (3.8 < J <  9.75)

TRANSFORMER SECONDARY DESIGN  PARAMETERS (SINGLE OUTPUT EQUIVALENT)
Lumped parameters
ISP  51.18AmpsPeak Secondary Current
ISRMS  21.56AmpsSecondary RMS Current
IO_PEAK  16.00AmpsSecondary Peak Output Current
IO  13.60AmpsAverage Power Supply Output  Current
IRIPPLE  16.73AmpsOutput Capacitor RMS Ripple  Current
CMS  4312CmilsSecondary Bare Conductor minimum  circular mils
AWGS  13AWGSecondary Wire Gauge (Rounded up  to next larger standard AWG value)
DIAS  1.83mmSecondary Minimum Bare Conductor  Diameter
ODS  5.27mmSecondary Maximum Outside  Diameter for Triple Insulated Wire
INSS  1.72mmMaximum Secondary Insulation  Wall Thickness

VOLTAGE STRESS PARAMETERS
VDRAIN  593VoltsMaximum Drain Voltage Estimate  (Includes Effect of Leakage Inductance)
PIVS  24VoltsOutput Rectifier Maximum Peak  Inverse Voltage
PIVB  68VoltsBias Rectifier Maximum Peak  Inverse Voltage

TRANSFORMER SECONDARY DESIGN  PARAMETERS (MULTIPLE OUTPUTS)
1st output
VO115.00 15VoltsOutput Voltage
IO1_AVG0.20 0.20AmpsAverage DC Output Current
PO1_AVG  3.00WattsAverage Output Power
VD1  0.5VoltsOutput Diode Forward Voltage  Drop
NS1  8.45 Output Winding Number of Turns
ISRMS1  0.317AmpsOutput Winding RMS Current
IRIPPLE1  0.25AmpsOutput Capacitor RMS Ripple  Current
PIVS1  68VoltsOutput Rectifier Maximum Peak  Inverse Voltage
CMS1  63CmilsOutput Winding Bare Conductor  minimum circular mils
AWGS1  32AWGWire Gauge (Rounded up to next  larger standard AWG value)
DIAS1  0.20mmMinimum Bare Conductor Diameter
ODS1  1.87mmMaximum Outside Diameter for  Triple Insulated Wire

2nd output
VO224.00  VoltsOutput Voltage
IO2_AVG2.00  AmpsAverage DC Output Current
PO2_AVG  48.00WattsAverage Output Power
VD2  0.7VoltsOutput Diode Forward Voltage  Drop
NS2  13.47 Output Winding Number of Turns
ISRMS2  3.170AmpsOutput Winding RMS Current
IRIPPLE2  2.46AmpsOutput Capacitor RMS Ripple  Current
PIVS2  108VoltsOutput Rectifier Maximum Peak  Inverse Voltage
CMS2  634CmilsOutput Winding Bare Conductor  minimum circular mils
AWGS2  22AWGWire Gauge (Rounded up to next  larger standard AWG value)
DIAS2  0.65mmMinimum Bare Conductor Diameter
ODS2  1.17mmMaximum Outside Diameter for  Triple Insulated Wire

3rd output
VO38.00  VoltsOutput Voltage
IO3_AVG2.00  AmpsAverage DC Output Current
PO3_AVG  16.00WattsAverage Output Power
VD3  0.7VoltsOutput Diode Forward Voltage  Drop
NS3  4.75 Output Winding Number of Turns
ISRMS3  3.170AmpsOutput Winding RMS Current
IRIPPLE3  2.46AmpsOutput Capacitor RMS Ripple  Current
PIVS3  38VoltsOutput Rectifier Maximum Peak  Inverse Voltage
CMS3  634CmilsOutput Winding Bare Conductor  minimum circular mils
AWGS3  22AWGWire Gauge (Rounded up to next  larger standard AWG value)
DIAS3  0.65mmMinimum Bare Conductor Diameter
ODS3  3.33mmMaximum Outside Diameter for  Triple Insulated Wire

Total Continuous Output Power  67WattsTotal Continuous Output Power

Negative Output2 2 Output # 2 is negative output

绕牛部分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电特性原理图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

绕制结构图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gif

绕组说明
在左侧使用3.00 mm边距(材料项[3])。 在右侧使用3.00 mm边距(材料项[3])。
初级绕组(第1部分)
以引脚3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30圈(x 1线)。 在1层中从左向右。  在最后一层上,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2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偏置绕组
以引脚5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9圈(x 2线)。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4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次级绕组
以引脚6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8]绕5圈(x 3线)。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以引脚7,8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以引脚9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9]绕3圈(x 1线)。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以引脚6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以引脚7,8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13圈(x 2线)。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10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初级绕组(第2部分)
以引脚2作为起始引脚,在起始端使用材料项[5],再使用材料项[7]绕30圈(x 1线)。 在1层中从左向右。  在最后一层上,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以引脚1作为结束引脚,使用材料项[5]在此引脚上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磁芯装配
装配并固定两半磁芯。材料项[1]。
浸渍
在材料项[6]中均匀浸渍。不要采用真空浸渍。

备注
1. 引脚7和8通过PCB上的铜线在电气上短接起来。
2. 在磁芯周围使用接地磁屏蔽可改进EMI性能。

材料
说明
[1]磁芯:EER28L,NC-2H  (Nicera)或同等规格,开气隙,使ALG为82 nH/T²
[2]骨架:Generic, 5 pri. +  5 sec.
[3]胶带:聚酯网胶带,宽3.00 mm
[4]隔离带:聚酯薄膜(1  mil轴向厚度),宽21.80 mm
[5]特富龙管 # 22
[6]浸渍
[7]磁线:25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8]磁线:26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9]磁线:31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电特性测试规格
参数条件规格
绝缘强度,VAC60 Hz,持续1秒钟,自引脚1,2,3,4,5  到引脚6,7,8,9,10。3000
额定初级电感量,µH于1 V  pk-pk、典型开关频率、在引脚1到引脚3之间测量,此时所有其他绕组均开路。296
容差,  ±%初级电感量容差10.0
最大初级漏感,µH在引脚1到引脚3之间测量,此时所有其他绕组均短路。4.45

虽然软件设计已考虑到安全原则,但用户有责任确保其电源设计满足产品适用的所有安全要求。

此处介绍的产品和应用(包括产品之外的电路和变压器构造)可能属于PI公司的一项或多项美国及国外专利,或包括在正处于申请状态的美国或国外专利。有关PI专利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www.powerint.com

牛参数

False        False    False    Bitmap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变压器构造参数

变量单位说明
磁芯类型EER28L 磁芯类型
磁芯材料NC-2H (Nicera)或同等规格 磁芯材料
骨架参考Generic, 5 pri. + 5 sec. 骨架参考
骨架方位水平 骨架类型
初级引脚5 使用的初级引脚数
次级引脚5 使用的次级引脚数
LP267µH初级电感量
ML3.00mm左侧安全边距宽度
MR3.00mm右侧安全边距宽度
LG1.201mm估计气隙长度

偏置变量
变量单位说明
NB9 偏置绕组圈数
线径尺寸25AWG偏置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两线(x2) 偏置绕组线类型
层数0.58 偏置绕组层数
起始引脚5 偏置绕组起始引脚
终止引脚4 偏置绕组终止引脚

初级绕组第1部分
变量单位说明
NP130 初级绕组第1部分初级绕组的取整(整数)圈数
线径尺寸25AWG初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单线(x1) 初级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0.96 初级绕组层数
起始引脚3 初级绕组第1部分起始引脚
终止引脚2 初级绕组第1部分终止引脚

初级绕组第2部分
变量单位说明
NP230 初级绕组第2部分初级绕组的取整(整数)圈数
线径尺寸25AWG初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单线(x1) 初级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20.96 第2分层绕组中的初级绕组层数
起始引脚2 初级绕组第2个单元起始引脚
终止引脚1 初级绕组第2个单元终止引脚

输出 1
变量单位说明
VO15.00V输出电压
IO0.20A输出电流
VOUT_ACTUAL14.17V实际输出电压
NS3 次级绕组圈数
线径尺寸31AWG次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单线(x1) 输出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_S_OUT0.05 次级输出绕组层数
起始引脚9 输出绕组起始引脚
终止引脚6 输出绕组终止引脚

输出 2
变量单位说明
VO-24.00V输出电压
IO2.00A输出电流
VOUT_ACTUAL-23.13V实际输出电压
NS13 次级绕组圈数
线径尺寸25AWG次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两线(x2) 输出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_S_OUT0.83 次级输出绕组层数
起始引脚7,8 输出绕组起始引脚
终止引脚10 输出绕组终止引脚

输出 3
变量单位说明
VO8.00V输出电压
IO2.00A输出电流
VOUT_ACTUAL8.47V实际输出电压
NS5 次级绕组圈数
线径尺寸26AWG次级绕组线径尺寸
绕组类型三线(x3) 输出绕组多股并绕时所用线的股数
L_S_OUT0.43 次级输出绕组层数
起始引脚6 输出绕组起始引脚
终止引脚7,8 输出绕组终止引脚

变压器设计文件B

网友:
    BOM表,看得眼晕,

楼主:
对比一下,发现套用PI XLS 设计的牛,只有保护部分有所不同! 所以原理就照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做出来效果如何??

  今天刚开始,晚上采购元件。

网友:
想看看软件与现实的差距~

网友:
这个软件算的肯定没问题。
PI本来可靠性就非常高,软件计算的余量又非常大。
只要不犯低级错误,一般用用没事。

网友:
我觉得这种电源,最初的时候还是自己算参数好。
等到都会了,再用这种软件。

楼主:
我靠,管子爆炸了,一定是变压器绕错了...........

网友:
炸了,真喜庆。

网友B:
PI的管子爆炸一般都是钳位保护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的管子爆炸一般都是钳位保护方面的问题。

你这头像很像cypress的那棵树

网友:
我用这个软件设计了一个,自己绕的变压器漏感太大,钳位保护部分巨烫,后来去厂家打样了变压器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了?

网友:
楼主帖子编辑得好专业

楼主(2014-01-12):
如15楼所说,找厂家重新绕了个变压器,好了。

目前带80%负载,不发热,不爆炸,不叫不脑,就是非采样部分波纹有点大,越150mVp-p。

网友:
看这晕,都是牛人啊!~

楼主(2017-08-04):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软件在哪下

  现在用DK的芯片了 , 24W,不贵,变压器也好绕,差别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案?自己绕的准吗

DK124, 自己绕简单,按照规格书的范例绕就好, 其他算都不用算。

网友:
多绕组输出的交叉调整率很难控制的。变压器工艺少少差点就死在上面了。PI有一些电源设计是理想中的电源设计。

网友D(2017-11-23):
引用 楼主:
DK124, 自己绕简单,按照规格书的范例绕就好, 其他算都不用算。

DK124 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DK124 可靠性怎么样?

一直没问题。
我按照范例做,磁芯换大了,匝数没改,然后垫纸片,初次级电感量很接近。
次级1匝一圈。
目前能耗表测出只用了10W,不发热,也不叫。

其他没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