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时软件自动关闭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28):
软件版本为SPB16.6,用PSpice Model Editor建立磁芯模型时,点击保存按钮,软件会自动关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版本问题还是电脑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没人知道呀,自己活跃一下吧

网友:
如果确定设计参数合理,操作正确等,这可能是bug;试试打个补丁看看。。。
16.5的magnetic parts editor我用过,正常的。
不行的话可以问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