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求助

楼主(2013-10-28):
TMS320F241,VCCA引脚是给AD供电用的吧???直接跟VDD一起接5V应该也可以吧?
感谢~~~

网友:
Analog supply voltage for ADC (5 V).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isolate VCCA from the digital supply voltage (and VSSA from digital
ground) to maintain the specified accuracy and improve the noise
immunity of the ADC.

网友:
2楼正解,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不能直接相连,要单点相连,用电感或磁珠隔开。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网友:
初学者你弄F241,怎么说呢,哎!现在小学生学电脑也不是从DOS开始吧,,,

网友:
F240还是比较经典的芯片,5V的。学习的话,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