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20mv频率200M电压如何放大呢?

楼主(2013-10-28):
只要能放到到5V就行了,有木有好的芯片推荐呢,用普通的运放很难达吗?难道必须用分离原件搭建吗

网友:
这个压摆率略大。

网友A:
“只要能放到到5V就行了”
5v的放大倍数是250倍,再来个200M频率。。。
CFB又怎样。。。

网友B:
亚历山大,200MHz!

网友:
超级容易,负载要多大?

网友C:
顺带个问题,频率要求没那么高,在线测量晶振幅度和频率,比如32.768KHz的晶振,STM32中使用时。有时候晶振质量不行。

请大虾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历山大,200MHz!

可不是吗!第一次做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放到到5V就行了”
5v的放大倍数是250倍,再来个200M频率。。。
CFB又怎样。。。 ...

其实我就想把电压升高,通过比较器把我的200M正弦波比较成方波,然后降频,计数。单片机处理。。。现在卡在我的正弦20mv不知道怎么放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带个问题,频率要求没那么高,在线测量晶振幅度和频率,比如32.768KHz的晶振,STM32中使用时。有时候晶振 ...

FET有源探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把电压升高,通过比较器把我的200M正弦波比较成方波,然后降频,计数。单片机处理。。。现在卡 ...

一级C3356放大,然后NC7SZ14整形,倒是第一级分频器比较难选择,微波的又大材小用,74的速度又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FET有源探头。

有源探头,价格受不了啊。。

我想通过高阻抗高速运放放大,然后接示波器或者直接MCU判断。不知道可行否? 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级C3356放大,然后NC7SZ14整形,倒是第一级分频器比较难选择,微波的又大材小用,74的速度又不够。 ...

整形我已经选好比较器了,速度肯定够ADCMP600,分频用MB504L计数用SN74HC393DR,现在关键就是放大问题,因为20mv电压无法触发ADCMP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级C3356放大,然后NC7SZ14整形,倒是第一级分频器比较难选择,微波的又大材小用,74的速度又不够。 ...

还有我刚才前级用2SC3355放大不行貌似放大倍数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形我已经选好比较器了,速度肯定够ADCMP600,分频用MB504L计数用SN74HC393DR,现在关键就是放大问题, ...

ADCMP600的滞回电压是2mV,什么叫20mV无法触发ADCMP600?
既然你都不怎么差钱,那就用两级AD8009放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MP600的滞回电压是2mV,什么叫20mV无法触发ADCMP600?
既然你都不怎么差钱,那就用两级AD8009放大呗。 ...

我想用ADCM600做触发比较,输出方波的,但这基准源能难找,所以要先放大20mV.再用ADCM600做比较输出变为方波。   你说的AD8009可以放大20mV频率200M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