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谁知道透红外有机玻璃哪里有卖的,价格多少?

楼主(2013-10-28):
同事做一个产品需要透红外有机玻璃,那位知道这东东哪里有买的 ,价格大约多少?在某宝上没找到。

网友A:
一般有机波玻不透红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机波玻不透红外么?

透红外线的 是特殊的,一般的应该不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红外线的 是特殊的,一般的应该不透。

那未必,我以前用810nm的红外激光,壳子玻璃随便买了块石英玻璃,一样可以用,亚克力也一样,只不过不能滤掉其他波长的光而已。

网友B:
石英玻璃即可透红外和紫外线........一般厚度和直径.....5cm-6mm厚300.0大概1

网友:
如果面积小的话,可以考虑买一堆电脑用的红外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玻璃即可透红外和紫外线........一般厚度和直径.....5cm-6mm厚300.0大概1

大约多少?

网友:
辽宁那边有很多啊!你你上网搜搜.....石英玻璃,要进口材料即可!

网友:
是个透明材料就透红外,透紫外的透明材料才比较少。

网友:
搜索x宝850nm滤光片即可

网友:
一般玻璃红外都能穿透过去。

850nm 940nm都能穿过去。

不过玻璃越厚,窜光越大。透光率就无法确定了。

可能某些经过加工的玻璃,透光率大约是固定的。

网友:
一般用锗窗(片),价格不菲!但是透过来的红外光,你只能用专门的探测器才能探测到,说白了就是红外热成像

网友:
滤光片,很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