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E02Z学习(1):IAR调试平台搭建以及OpenSDA两种工作模式设置

楼主(2013-10-28):
摘要:FRDM-KE02Z是飞思卡尔公司较为新的微控制器,学习和开发资料较少。从本篇开始会陆续介绍其相关的开发流程,并完成一个小型的工程项目。这是本系列博客的第一篇,主要介绍开发环境IAR for ARM的搭建、调试工具的使用,并演示一个串口例程。开发freescale Kinetis KE02Z,可选的开发环境有三个:Codewarrior IDE (Eclipse)、IAR for ARM或者Keil for ARM。由于Codewarrior 10.4版本下载比较麻烦,而且工程文件繁杂,不像IAR和KEIL那样简洁明了。这里选用IAR for ARM作为KE02Z的开发环境。本文介绍IAR软件的安装、 FRDM-KE02Z OpenSDA的两种调试模式(SWD 和 MSD)设置方法。

硬件平台:Freescale Kinetis KE02Z

开发环境:Windows XP 32 bit

开发软件:IAR for ARM 6601

一、安装IAR for ARM

1、下载IAR for ARM

因为接下来的项目开发代码不会超过16KB,就没有去找破解版,而直接选择评估版本,下载地址

http://supp.iar.com/Download/SW/?item=EWARM-EVAL

当前最新版是EWARM-CD-6601-5104,使用评估版本有两个可选项:30天试用版(30-day time-limited evaluation),或者无时间限制(Kickstart, size-limited evaluation),但是Cortex M0+有16KB的代码大小限制。两个版本的安装包都是一样的,根据你申请的License不同决定的具体使用的版本

2、安装IAR

运行下载好的安装包EWARM-CD-6601-5104.exe,启动IAR的安装欢迎界面,选择Install IAR Embeded Workbench,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3、申请License

安装结束后,需要申请一个License才可以使用。License申请非常简单,按照提示,输入申请邮箱和器件类型,License的链接会发送到申请邮箱中。

4、安装OpenSDA驱动

FRDM-KE02Z的调试接口是OpenSDA,需要安装驱动后方可使用。IAR的安装欢迎界面,点击Install drivers项。

打开的目录有很多项,像Jtag,Segger等。进去pemicro目录,安装PEDrivers_installer。

安装完成后,可以把KE02Z开发板连接到PC上,会提示安装驱动。首先安装的是CDC Serial Port,是把OpenSDA口转为一个虚拟串口

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一个虚拟的串口。这个串口可以作为默认的标准输入/输出口,也就是使用stdio标准函数类似printf或者scanf直接作为输出输入的接口。在我的电脑上,串口对应名称是com7.

同时,由于开发板默认的调试模式是MSD(Mass Storage Device, 大容量设备模式),因而会提示可移动磁盘PEMICRO MSD USB Device。

磁盘FRDM-KE02Z大小约为127MB。这个磁盘的作用在后续会进行介绍。

至此,IAR环境和OpenSDA调试驱动安装完成。

二、让板子动起来:OpenSDA的MSD调试模式和第一个小例程Helloworld

解压后,找到build\iar\Uart_demo\Uart_demo.eww工程文件,双击启动开打工程,make后,提示无error

打开工程可执行文件路径build\iar\Uart_demo\FLASH_32KB_PFLASH\Exe,将Uart_demo_frdm.srec 这个flash烧写文件拷贝到刚刚连接上的可移动磁盘FRDM-KE02Z中

这样,这个flash烧写文件就通过OpenSDA模块被写入到KE02Z的片内flash中。

启动一个串口调试助手,或者超级终端,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8bit,无校验位。我这里的串口端口是COM7。

按一下开发板上的复位键SW1,程序运行,可以看到超级终端发的显示系统信息和hello world!

三、设置OpenSDA的两种调试模式(SWD 和MSD)

刚刚的例程使用的是MSD调试方式,很明显这种方式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调试,可以认为只是一个简单的“烧写”过程,只不过烧写变得简单,通过普通的文件拷贝就能完成。项目需要进行开发,必然要是使用断点调试,那怎么做呢?

OpenSDA提供了SWD(software Dug,软件调试)模式,可以实现通常意义的调试。为了完成对FRDM-KE02Z的调试,需要对设置IAR的工程配置,同时还需要设置FRDM-KE02Z板上OpenSDA的调试模式。

1、IAR调试模式的设置

在工程上右键,打开option选项

左侧边栏Category中,选择Debugger中的Setup标签,将Driver改成 PE Micro

同时,将PE Micro中的Setup标签中的“P&E Haredware interface type”选择为OpenSDA-USB,interface类型为SWD

2、设置FRDM-KE02Z的OpenSDA为SWD模式

下载FRDM-KE02Z的OpenSDA应用配置文件OpenSDA_Applications.rar,解压后有两个文件

DEBUG-APP_Pemicro_v106.SDA

MSD-FRDM-KE02Z_Pemicro_v111.SDA

其中DEBUG-APP_Pemicro_v106.SDA为SWD模式配置文件,其中MSD-FRDM-KE02Z_Pemicro_v111.SDA为MSD模式配置文件。

将FRDM-KE02Z开发板USB连接线拔下,按住复位键SW1,将USB连接线连上,PC上会提示按住Bootloader驱动,自动安装后,会显示可移动磁盘BOOTLOADER,把DEBUG-APP_Pemicro_v106.SDA拷贝到这个可移动磁盘中。拷贝结束后,松开SW1,拔下USB连接线。这样,OpenSDA已经成为SWD模式。

再次连上USB,会提示安装新硬件驱动,新硬件为PEMicro/Freescale Debug App,而不是之前的PEMICRO MSD USB Device。

驱动安装完成后,能在设备控制器找到PEMicro OpenSDA Debug Driver设备。

3、启动工程的下载调试Download and Debug

IAR切换到调试界面,可以进行单步、多步和运行等调试功能。

四、总结

OpenSDA的MSD模式和SWD模式的切换,只需要在BOOTLOADER下“拷贝”不同的配置文件即可。

===============================

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
总感觉iar的界面有点丑。。

网友:
iar还是经典!喜欢它简约的界面

网友A:
请问KE02Z是怎么搞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KE02Z是怎么搞来的啊

前段时间活动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更新哦!!

必须的,精彩在后面

网友(2013-12-27):
很详细啊!!

网友C:
呼叫楼主,KE02系列的时钟系统怎么配置,出个教程吧,dasheet看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呼叫楼主,KE02系列的时钟系统怎么配置,出个教程吧,dasheet看不明白啊 ...

你可以用codewarrior的PE配置一个就知道了。
另外,官方有很多关于KE02的代码,看看代码并结合官方的reference manual也可以明白。
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坛子里提问。

网友D(2014-01-28):
引用 网友C:
呼叫楼主,KE02系列的时钟系统怎么配置,出个教程吧,dasheet看不明白啊 ...

Ke02的时钟系统相对KL,K系列是比较简单的。
你需要看RM的第5章,结构图,然后再看看第20章,学习下FEI,FEE,FBI等模式就很明白了。
其实这个时钟系统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2014-09-04):
此贴很适合初学者!受用了!

网友(2014-11-28):
收益匪浅,已经入门了!谢谢了!

网友E:
昨晚在win7-64bit下搞好了,
就试过了GPIO, 时钟还没开始

网友:
收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晚在win7-64bit下搞好了,
就试过了GPIO, 时钟还没开始

我的系统平台也是,之前还有个兄弟发帖也是,这方面放心了
看看飞思卡尔的OpenSDA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楼主这是原创的吗,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02的时钟系统相对KL,K系列是比较简单的。
你需要看RM的第5章,结构图,然后再看看第20章,学习下FEI,FE ...

按照板子的说法。。看看。。不能仅仅跑一下例程。。

网友:
感觉飞思卡尔的时钟设置还是很好的,就是因为强大的定时器才使得价格变高吧

网友:
折腾了一个晚上,,,,死在OpenSDA的固件上

网友:
楼上遇到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毕竟问题根源不清楚。。

网友(2015-01-10):
这个资料入门不错

网友:
这个很详细,正好我也申请了一块,就靠这篇来建立IAR平台的程序模版吧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入门KE02Z的绝佳资料啊 !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MSD已经试过了,现在试试SWD的,感谢

网友:
原来还可以用 超级终端玩,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5-02-28):
原来OpenSDA是可以烧写和仿真的,只是试过,没有用,一直用jlink 的,今天jlink借出去了,改用SDA,可是烧进去,板子结果不对啊,这个程序是用jlink烧过的,正确的,用SDA烧就不对了,不解!

网友(2015-03-30):
多谢楼主,照着做成功了。

网友:
撸主,非常感谢你的帖子,我终于下了程序可以SWD调试了,希望自己尽快上手IAR!图片是滑到温度电阻的数据吧。呵呵!

网友:
好资料呢 参考这个玩一玩手上的KE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