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婶们那!最近用到TI的某个电机驱动芯片,但发现芯片

楼主(2013-10-28):
最近用到TI的某个电机驱动芯片,但发现datasheet典型应用中将输出脚上串联一个4.7un的功率电感,甚是不解啊。以前见到都是输出脚上都是反接二极管到底,正接二极管到VCC。难道这里电感跟二极管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什么芯片?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电路图贴出来。

DVR8412      6A双路
第一个图是  典型应用的连接图。第二个是TI评估板的原理图

网友A:
我认为L和后面的电容构成LC低通滤波器,驱动器出来的信号是SPWM波吧?

网友:
大婶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L和后面的电容构成LC低通滤波器,驱动器出来的信号是SPWM波吧?

在这一种典型应用中没加电容又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A:
官方文档里有这样一段话:
Parallel Mode Operation
For a device operated in parallel mode, a minimum of 30 nH to 100 nH inductance or a ferrite bead is required
after the output pins (e.g. OUT_A and OUT_B) before connecting the two channels together. This will help to
prevent any shoot through between two paralleled channels during switching transient due to mismatch of
paralleled channels (e.g., processor variation, unsymmetrical PCB layout,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文档里有这样一段话:
Parallel Mode Operation
For a device operated in parallel mode, a minimum o ...

但这种不是并行模式下的情况也连接了一个电感并且没有接电容啊

网友:
学习!等大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