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FD数据表,看不懂,来大神帮忙!

楼主(2013-10-29):
VFD屏幕为128x18点阵
串行数据格式如附件所示:

楼主:
主要是下面三个Note看的有点迷惑,请各路神仙指点一二,谢谢!

附上完整的手册,忘记上传了

网友A:
这个与我们的那个类似,你好好想想,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我们的那个类似,你好好想想,应该能搞定。

谢谢! 电源驱动用你的那个,我也改成单5V共电,目前电源部分已经做好了,就软件驱动还没做好

楼主:
已经成功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