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元把全新仿真器带回家

楼主(2013-10-29):
40元把全新仿真器带回家,花很少的钱。办JLINK V8办的事情。只需要4碗油泼面的钱。哈哈

看看我DIY的JLINK仿真器,兼容STM32,LPC系列。作者一直用来调试LPC1768,STM32。从今年4月份调试LPC1768开始一直在用,通过这个仿真器已经调试完了所有驱动,使用SWD接口。速度和JLINK V8相当。采用三线模式,可以仿真调试和下载,红色标出的3.3V是给目标板供电的引脚,通过跳线可以选择。需要给目标板供电,就跳线。不需要就取下跳线。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些朋友没有稳压电源,又想学ARM。就用这个廉价解决办法。是广大电子爱好者,经常出差朋友,渴望学习ARM但是又嫌仿真器贵的朋友的福音,不丢失固件,不论你在荒郊野外还是在大城市出差调试都不用担心丢失固件,这是JLINK_V8不能比的。你自己先可以DIY个STM32或LPC的核心板,再配个小仿真器就可以开始ARM学习生涯。
配置:1.一个仿真器;
2.一根USB线;(比直接插在计算机上的仿真器更有灵活优势,用USB延长距离还不会影响性能)
3.一个仿真器连接线:(用硬盘电源线,插头做的高可靠)
QQ:1776778376

网友:
淘宝有30包邮的

楼主:
我的是全新芯片,目标板和仿真器连接电缆,插头采用硬盘电源插头。我的带USB线,可以延长和目标板距离。那些都是插在机子上的,距离没法延长。即使延长目标板和仿真器电缆,那样可靠性降低,速度降低了。当做实验室,活自己玩可以。工业现场,环境不好,桌子和调试设备离得远,那种不带USB线的没法用。如果全新芯片做下来,包邮。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哈,自己算算成本。

网友:
有链接没?

网友A:
我的是全新芯片,目标板和仿真器连接电缆,插头采用硬盘电源插头。我的带USB线,可以延长和目标板距离。那些都是插在机子上的,距离没法延长。即使延长目标板和仿真器电缆,那样可靠性降低,速度降低了。当做实验室,活自己玩可以。工业现场,环境不好,桌子和调试设备离得远,那种不带USB线的没法用。如果全新芯片做下来,包邮。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哈,自己算算成本。

--------------------------------------

做些小工具自己用或者出售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说的太离谱哦。

1、我的是全新芯片,目标板和仿真器连接电缆,插头采用硬盘电源插头。

这样说好像别人“都”是用二手芯片似的。

2、我的带USB线,可以延长和目标板距离。那些都是插在机子上的,距离没法延长。即使延长目标板和仿真器电缆,那样可靠性降低,速度降低了。

谁跟你说用 USB延长线可靠性、速度就降低了啊,从本质上讲,你的USB线,跟人家的usb延长线是一个道理的,不可能你的速度高、可靠性高,人家的就速度低、可靠性低。倒是你的这种 mini usb 是不是用的全铜的,铁的话用一段时间就松了。

我也反对低成本出售这些东西,把市场都搞乱了,但是楼主描述有点过了,实话实说莫见怪,实在受不了我说的话私下跟我说,我删除。

网友:
3线  SWD 没意思  都没法 插 20Pin 座子

网友:
楼主的广告味太浓。
价格倒是不贵。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有些人直接把仿真器插在,计算机口。他通过延长仿真电缆办法,延长距离。带来不可靠,不可靠你就要就要降低速度。这样很多时候问题比较多。解决办法就是用USB电缆延长解决。个人感觉自己做一两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没有吹嘘夸大。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一个都开源2年多的仿真器,楼主作为一个刚刚才抄袭出来的人,这实在算不了什么。说得就像是你自己研发出来的一样。鄙视下楼主,在这个论坛卖东西,还是态度谦虚点好。大家都是明眼人。象这种小玩意我都不好意思来打广告,太小儿科了。

网友:
lz开卖了!!

楼主:
这东西肯定是山寨了,国内也没几个搞得好的。作为一个硬件职业人员,想走上经商道路,也是自己的一次尝试。摸索适合自己的经商道路,也是为自己转型探索方法。也想学着其他人,做广告宣传,扩大影响,探索经商人生。并不是希望能赚多少钱。我想广大嵌入式工程师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全新芯片,目标板和仿真器连接电缆,插头采用硬盘电源插头。我的带USB线,可以延长和目标板距离。那 ...

实在人,

网友:
为什么swd能说速度和JTAG一样?想不通

楼主:
我用软件测试是有差别,差别不大。调试程序感觉不到速度差别。特别在加载中文字库,英文字库调试TFT液晶时最明显。时间基本上一样。只是个人简介

网友:
都是为了生活,顶一下啊

楼主:
也是为将来的职业转型和生活的一种呢探索,谢谢楼上的支持。谢谢

网友:
楼主貌似没必要在不同的版块发相同的标题吧?!请楼主在发帖前详阅一下版规 ...

编辑原因:修正图片未显示的问题。

网友:
一个保护电路没有

网友:
LZ,单价不超过25RMB ,单独给你生产10W片给你 ,全机贴 标准SMT工艺制造 比你的手工焊接的可靠+好看 ,不过 要先钱后货 ,敢不敢接盘?,

网友:
4碗面的钱,东西被做烂了,就真的不值钱了,唉。

网友:
楼主这玩意首先说你那个USB座子就不行,你肯定会说你怎么知道,对我就是知道,我的读卡器、烧录器等产品用过好几K的这种座子,国产用的多,但是时间一长就不好使了,表现为比较松接触不良等,进口和台湾的用过少量,主要是在经常插拔的场合,不过价格比较贵。

这么大一个板子完全可以做成JTAG全的,SWD在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完全替代JTAG,所以就不要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