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机S08DZ60的SPI总线问题

楼主(2013-10-29):
用的是S08DZ60
// SPI 发送接收数据
byte TransmitterSpi(byte cData)
{
   byte rdata;
   SPID=cData;
   while(!SPIS_SPTEF);
   while(!SPIS_SPRF) ;
   rdata=SPID;
   return  rdata;
}

cData是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是接收的数据  每当]插上BDM调试时都没有问题,一旦拔掉BDM重启电源,程序就卡在   while(!SPIS_SPRF) ;  了,很奇怪,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我把你的程序改了一下,请再试一下.
byte TransmitterSpi(byte cData)
{
   byte rdata;
   while(!SPIS_SPTEF);
   SPID=cData;
   while(!SPIS_SPRF) ;
   rdata=SPID;
   return  r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的程序改了一下,请再试一下.
byte TransmitterSpi(byte cData)
{

确实好用了,数据手册看的不够仔细,谢谢帮忙。不过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插仿真器和不插仿真器是两个状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好用了,数据手册看的不够仔细,谢谢帮忙。不过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插仿真器和不插仿真器是 ...

因为有仿真器的时候,本身仿真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延时。所以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的程序改了一下,请再试一下.
byte TransmitterSpi(byte cData)
{

CW中,中断函数怎样写?刚接触这个片子!例如RTC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