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代码限制免费版-具体说明

楼主(2013-10-29):
有很多盆友对飞思卡尔的CodeWarrior的免费版本很感兴趣. 下面将不同产品在CodeWarrior10.4免费版本中的代码限制梳理一下.

MC9S08//RS08系列: 64KB
ColdFire V1, ColdFire+系列: 64 KB
ColdFire V2–V4系列: 128 KB
DSC系列: 64K
Kinetis E, M, L系列: 64KB
Kinetis K系列: 128 KB
Qorivva, PX系列: 512 KB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如果真的能完全免费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下面这个网址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
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CW_SUITES&tid=CWH
连接的前边加3个W,点击左边橙色块里边的产品系列,就会看到对应的信息

楼主:
多谢楼上的补充.

网友A:
如附件图片,悲剧 我应该是安装的是时间限制版,没有license这就表示后面不能用啦?

楼主:
嗯,建议下载代码限制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图片,悲剧 我应该是安装的是时间限制版,没有license这就表示后面不能用啦?  ...

你这个license过期后会自动变成special版的,不用重新下载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license过期后会自动变成special版的,不用重新下载安装了

special版有什么差别?暂时还没看出来

网友C:
做mcu的,compiler都喜欢搞license,都没有免费的吗?

网友:
开发软件费用不需太高几w即可!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C:
做mcu的,compiler都喜欢搞license,都没有免费的吗?

免费的就是代码限制版的哦!

网友:
感谢版主讲解!多谢!

网友D:
keil有快捷又好用
而且和谐的又好。
大家为啥要选用即慢又臃肿的cw呢??
在调试方面,选用keil至少要比cw快很多。

网友E(2014-03-10):
keil 支持飞思卡尔吗?

网友F(2014-07-22):
引用 网友D:
keil有快捷又好用
而且和谐的又好。
大家为啥要选用即慢又臃肿的cw呢??

CodeWarrior10.x软件的确是有点慢,该版本集成了飞思卡尔太多的产品。
飞思卡尔官网今年初发布了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这款完全免费的编译环境运行起来相对速度,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keil 支持飞思卡尔吗?

Keil MDK支持飞思卡尔的芯片,论坛里有些网友就是在Keil MDK上开发飞思卡尔的Kinetis微控制器的。

网友F:
对于代码量不大的用户的确是够用了呢!
飞思卡尔官网今年初发布了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这款完全免费的编译环境运行起来相对速度,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于代码量不大的用户的确是够用了呢!
飞思卡尔官网今年初发布了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

真没注意过,谢谢,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没注意过,谢谢,去看看

毕竟是新推出的编译环境,而且现在还处于测试阶段,所以可能大家都还不知道。
这个编译环境在【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里有提到:
全新开发工具
Kinetis软件和工具
FRDM-K64F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
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SDK)
Kinetis Design Studio 软件
Kinetis 微控制器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2014-08-26):
貌似足够用了

网友:
开发ke02z64相当于没有限制了。

网友:
还是用着IAR比较舒服!
习惯不好改!

网友:
用gcc不就好了,有限制的用得都不爽!

网友:
我记得CW可以和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odeWarrior10.x软件的确是有点慢,该版本集成了飞思卡尔太多的产品。
飞思卡尔官网今年初发布了Kinetis  ...

编译效率相比mdk,如何?

网友:
开发环境都不免费这不太好吧

网友:
KEIL确实是要比CW快一些哟。

网友H:
为什么不全部开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全部开放呢???

如果你是用kinetis产品,请下载kinetis专用的KDS软件,完全免费。
功能和CW一样。

网友:
KE02开发板完全没限制  够用了 哈哈

网友:
其实,平常用用也够了,就是要跑系统的话,就吃力了,,,那就只能选择其他的编译器拉

网友I:
我下了个10.6的好像,机器上面有5.1的。不知道差别大不大,招式是否一样。自己摸索了3年的cw5.1,从4.6摸到5.1.总算可以做个自己的工程了。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下了个10.6的好像,机器上面有5.1的。不知道差别大不大,招式是否一样。自己摸索了3年的cw5.1,从4.6摸到 ...

想找个5.0,5.1的cw,现在都难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找个5.0,5.1的cw,现在都难找到了.

我有啊,可以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