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5460A校准仪器

楼主(2013-10-29):
     我们目前采用CS5460A做了一个电参数模块,现在需要校准,主要是电压满量程和电流满量程校准,电压满量程还好说,电流满量程不好处理,比如:220V 5A,那么需要一个44欧姆的负载,功率高达1100W,我尝试着用电阻丝去做,但是因为发热厉害,电流根本稳定不住,校准失败。简单的说就是需要一个交流负载,能稳定交流电流,市面上电子负载都是直流的,我要求的精度不高,不知道电能表校准采用的是什么仪器,校准方法是怎样的。请大家推荐校准方法,或者是满足要求的校准仪器,先谢拉。

楼主:
顶一下,拜托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LZ  自己玩的  还是公司用?

这种电流源 一般都是恒流源的,  国产的 单相的最便宜的也要将近一万 RMB

百度 可以搜  “程控 标准源”

网友:
你是专业做电参数仪表的吗?感觉外行啊,标定这个芯片不一定要1100瓦功率啊。有100瓦就够了

网友:
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都是单独输入的,  电压220V  有10毫安     电流5安  有2V    干嘛要用个1100瓦的负载做标定呢

网友:
如果专业做仪表,有标准信号源的,如果只是玩玩那就另说了

网友:
带源的校表仪器多了去了 也是很便宜的说

网友:
需电表校准器,能同时输出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并能调节之间相位差,电流一般都能做到20A以上,功率不大。

网友:
有标准的源的,没有标准的源你怎么玩啊。国产好点的标准源三相的,要7,8W的样子。差点的三相交流标准源3W多点就能买到。

楼主:
各位荐一款便宜实用的单相标准源吧,谢谢,我们不是专业做表的,所以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建议你找朋友借用表台,如果要求不高,就买成品表来校吧。

网友:
可以改变线圈匝数来弄 校准的时候多绕几匝  校准好了就便会当初设计的   或是用调压器  把电压调下来 就不要大功率负载了

网友:
楼主,做计量产品肯定要有校准太或者标准源,不然你批量生产的时候没法校准。我们之前买的便宜的有2W一台。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可以考虑用变压器降低电压试试,比如,降到2V  调节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入电压来改变电流。

网友:
我们是公司买的二手仪器  福禄克9100 标准源 0-1000v  0-20a 交直流 当时3万块买的 现在还能用

网友:
  业余的话,弄个环形变压器,再用粗点的电线绕几圈就可以了,几十安还是可以的,但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得调一下。专用的话找个标准表(标准表其实也是这样弄的)。

网友:
功率源吧,单相的就行了

网友(2014-01-24):
我朋友是一个电表公司的,说设备都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