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模块如何调试

楼主(2013-10-29):
自己画了块板,是关于GPRS 的板

不知道如何正确调试,(MC37IR3)

网友:
接到电脑串口,AT指令!~

网友:
AT指令调试?

楼主:
我想通过DB9串口来监测GPRS模块发送的数据是,还有就是串口数据线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AT指令 貌似没反应啊

楼主:
发送指令 ,没任何反应  是什么原因 啊 ,求解?

网友A:
串口接反了,RXD0是发送,TXD0是接收。

网友:
确定开机了没有?串口线是否接反。。

网友:
串口直接接电脑的的串口,发送AT指令就可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反了,RXD0是发送,TXD0是接收。

确实接反了,现在调通了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