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区域清除生成的刀路每铣一层抬一次刀,怎么破?

楼主(2013-10-29):
如题,现在我只能是用笨方法手工改g代码,但复杂的刀路改起来鸭梨山大呀~

网友:
抬刀是为了避免过切,还是别修改好。

网友:
USBCNC里是设置安全高度造成的,仅供大侠参考

楼主:
安全高度是必须的,而且有时候因为夹具的原因会设得比较高,多个区域间的移动必须抬高,但铣切区域内的移动完全没必要抬到安全高度呀,按道理应该有另外一个参数控制区域内的抬刀高度,这样才能生成最合理最省时间的刀路。
我现在每次都是手工查找替换生成的g代码,将区域内的抬刀高度减小或去掉,但有时候几个区域中间要抬刀的,万一替换错了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高度是必须的,而且有时候因为夹具的原因会设得比较高,多个区域间的移动必须抬高,但铣切区域内的移动 ...

最好别手工修改,万一哪步改错了,就过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手工修改,万一哪步改错了,就过切了。

不改太慢了,例如安全高度50mm,下切速度F50,下刀深度0.1mm,生成的g码抬刀是用G0走的,但下刀就是从50mm开始F50往下走,就是不懂G0下到差不多了再G1,这样走法在1mm的铝合金外壳上开个USB孔都得大半个小时。
我现在手工改过的g代码效果非常好,先G0 Z0.100再G1下去,速度快了很多,但就是麻烦,而且确实担心不小心出错,所以才发贴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没有别的软件比ARTCAM更智能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改太慢了,例如安全高度50mm,下切速度F50,下刀深度0.1mm,生成的g码抬刀是用G0走的,但下刀就是从50m ...

有专业的编程软件,mastercam,里面有增量提高,不过这个软件需要学习下,才能用。

网友:
看看我用这个专业的编程软件编的,很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编程软件,mastercam,里面有增量提高,不过这个软件需要学习下,才能用。 ...

谢谢,有空试试。

网友(2014-03-28):
What is the 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