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E1的通讯距离咨询

楼主(2013-10-29):
想问下,关于NRF24LE1的通讯距离,实际应用中想应在 1米 左右的通讯环境中,请问这要求可以实现么?是不是做好天线的阻抗匹配就可以实现了?
(上述意思就超过1米 通讯就不正常,只能在1米之内通讯)

网友:
(1)如果不考虑天线增益(短距离通信,通常要求天线为全向,增益不大),则接收功率Pr=pt-Pl,pt为发射功率,pr为接收功率(必须大于接收灵明度,NRF24LE1的接收灵敏度差不多为-90dBm),路径损耗Pl(dB)= 100+ 20 log(d_km),通常还需要考虑20dB的设计余度(补偿多径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2)天线匹配是必须的。

根据NRF24LE1的参数,传输1m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在开阔的地方,貌似50米也没问题。

楼主:
距离要求只能1米左右

网友A:
和我的要求一样,就是要控制短距离通信,不要长距离,1米左右。  我在调试天线匹配,降低增益

网友(2013-11-30):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要求一样,就是要控制短距离通信,不要长距离,1米左右。  我在调试天线匹配,降低增益 ...

感觉短距离应用还是NFC的领域吧?能调整到1m一下吗,或者干脆不用天线?

网友:
直接用蓝牙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要求一样,就是要控制短距离通信,不要长距离,1米左右。  我在调试天线匹配,降低增益 ...

我也做过一个这样的要求的客户 调的真心累 !

网友:
隔个铁柜子,一堵墙,还能走5米左右不丢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考意见,目前的方案是采用双频电子标签来做了,低频125K唤醒,高频2.4G发射,这样距离能稳定在1米左右,正在调试中~

网友B(2014-09-0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考意见,目前的方案是采用双频电子标签来做了,低频125K唤醒,高频2.4G发射,这样距离能稳定在 ...

楼主   低频125K 用的什么片子?   最近我也在做个遥控器,要求距离限制 超过距离 就不能使用。 想请楼主提供下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低频125K 用的什么片子?   最近我也在做个遥控器,要求距离限制 超过距离 就不能使用。 想请楼主 ...

AS3932或者AS3933,奥地利的125K低频唤醒芯片,这IC的休眠功耗可以做到5ua以内,并且随时被125K信号在短距离范围内唤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AS3932或者AS3933,奥地利的125K低频唤醒芯片,这IC的休眠功耗可以做到5ua以内,并且随时被125K信号在短 ...

谢谢你的回复,我有空看下资料。

网友:
如果1M的话建议用NRF51822,他有一个G16DBM的档可先,选这个档能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