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启动文件中堆栈的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29):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8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在所有的ARM启动文件中都会有这一段,这里的堆栈的含义是什么呢?
1.预分配的堆栈的大小吗?所有程序的堆栈都从这里申请吗?
2.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可以重新申请的其它的堆栈区?
3.如果程序中使用的栈大小超过了启动文件中定义的0x00000200或堆大小超过了 0x00008000,是不是程序就崩掉了?

网友A:
栈的溢出肯定程序就飞了。堆的使用是通过malloc来获取的,如果空间不够,则返回失败,不会导致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栈的溢出肯定程序就飞了。堆的使用是通过malloc来获取的,如果空间不够,则返回失败,不会导致崩溃。 ...

那是不是程序中所有正在运行函数的栈的总和不能超过启动文件中预定义的Stack_Size (0x00000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程序中所有正在运行函数的栈的总和不能超过启动文件中预定义的Stack_Size (0x00000200)? ...

是的,不过这个值是可以随便调整的。

网友:
堆跟栈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

网友:
1.预分配的堆栈的大小吗?所有程序的堆栈都从这里申请吗?
不是,这里只是把对应的地址段的内存声明为“堆栈”,堆栈的使用在于函数的“增长”。

2.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可以重新申请的其它的堆栈区?
可以,操作系统就是这么做的,手动初始化一块内存,并且将该内存的最高地址赋给SP,这是你的“栈”。

3.如果程序中使用的栈大小超过了启动文件中定义的0x00000200或堆大小超过了 0x00008000,是不是程序就崩掉了?
不会,堆栈满了会溢出,一般“栈”的起始都是在RAM的最高地址,向下生长,“栈”溢出以后,依然正常运行,只是会覆盖“栈”以外的内存空间,而这些内存空间是未知的,在函数返回以后会照成何种影响也是未知的。

网友:
堆栈向上生长还是向下生长是谁决定的?

网友(2014-02-11):
启动文件,纠结!

网友B:
我也想问一句:堆是需要使用者自己申请的,由自己管理自己释放;而栈是由系统管理的,
堆用于保存临时变量;栈用于保存程序?
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一句:堆是需要使用者自己申请的,由自己管理自己释放;而栈是由系统管理的,
堆用于保存临时变量 ...

栈是用来保存寄存器变量,函数参数等,如果你还不懂的话,可以看一下操作系统的移植,里面会有栈的初始化过程,看看入栈的都有哪些参数,就知道栈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一句:堆是需要使用者自己申请的,由自己管理自己释放;而栈是由系统管理的,
堆用于保存临时变量 ...

UCOS ,FREERTOS都有这段程序,这个是freertos的

portSTACK_TYPE *pxPortInitialiseStack( portSTACK_TYPE *pxTopOfStack, pdTASK_CODE pxCode, void *pvParameters )
{
        *pxTopOfStack = portINITIAL_XPSR;  /* 程序状态寄存器*/
pxTopOfStack--;
*pxTopOfStack = ( portSTACK_TYPE ) pxCode;  /* 任务的入口点*/
pxTopOfStack--;
*pxTopOfStack = 0;  /* LR */
pxTopOfStack -= 5;  /* R12, R3, R2 and R1. */
*pxTopOfStack = ( portSTACK_TYPE ) pvParameters;  /* 任务的参数*/
pxTopOfStack -= 8;  /* R11, R10, R9, R8, R7, R6, R5 and R4. */
return pxTopOfStack;
}

网友(2014-04-16):
看不懂,谢了

网友(2014-05-18):
没看清楚  等待清新的解答

网友:
这个只是用户模式下面的堆栈设置,ARM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堆栈寄存器,中断模式下一般堆栈设置在0-8K,用户模式下设置在DRAM区,STARTUP文件里面需要对STACK寄存器赋值,详情可以查看ATPCS文档,对汇编和ARM编程有帮助